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
图中去掉R12,测红色箭头处的电压为当IN处有信号输入时0V,没有信号输入时5V。电路正常。当接上R12,IN处没有信号输入时测得红色箭头处的电压为0.65V左右。请问是什么原因。想用两个三极管电路做个5V到3.3V的电平转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图中去掉R12,测红色箭头处的电压为当IN处有信号输入时0V,没有信号输入时5V。电路正常。”
图中“IN”处(插座1脚)和电路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去掉R12,测红色箭头处的电压为当IN处有信号输入时0V,没有信号输入时5V。电路正常。”
图中“IN” ...

IN处就是一个超声波信号输入 当有信号输入的时候红色箭头处输出0V 没有信号输入时输出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去掉R12,测红色箭头处的电压为当IN处有信号输入时0V,没有信号输入时5V。电路正常。”
图中“IN” ...

但接上R12之后 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 本应该输出5V 但用万用表测是0.65V左右

网友:
接上R12后,你的VCC_5V通过R4接到了R12上,导致三级管直接导致了,你看我说得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接上R12之后 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 本应该输出5V 但用万用表测是0.65V左右

猜测你那个U2是芯片或者模块,其输出带载能力相当小(不能输出稍大一点点的电流),或者是开漏输出。故接入R12后,红色箭头所指处实际上是22k电阻与1k电阻(加上三极管发射结压降)的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处就是一个超声波信号输入 当有信号输入的时候红色箭头处输出0V 没有信号输入时输出5V

猜测U2是复杂电路。
没有弄清楚U2各参数之前,没办法设计你的电平转换电路,因为不知道U2输出是什么类型的电路,也不知道其带载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猜测U2是复杂电路。
没有弄清楚U2各参数之前,没办法设计你的电平转换电路,因为不知道U2输出是什么类型 ...

U2是超声波接收芯片将超声波信号放大 滤波输出脉冲信号。能够直接接单片机检测 因为单片机是3.3V的 所以想转化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猜测U2是复杂电路。
没有弄清楚U2各参数之前,没办法设计你的电平转换电路,因为不知道U2输出是什么类型 ...

SONY的超声波接收芯片 CX20106A

网友:
引用 网友B:
U2是超声波接收芯片将超声波信号放大 滤波输出脉冲信号。能够直接接单片机检测 因为单片机是3.3V的 所以 ...

单片机引脚作为信号输入端,其输入阻抗与普通三极管不可同日而语,差得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ONY的超声波接收芯片 CX20106A

“SONY的超声波接收芯片 CX20106A”
你的意思,让我去SONY公司网站查该芯片CX201066A的datashee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NY的超声波接收芯片 CX20106A”
你的意思,让我去SONY公司网站查该芯片CX201066A的datasheet?

没那意思 就是告诉你芯片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那意思 就是告诉你芯片型号

该芯片据你说输出高电平可达5V,而单片机电源是3.3V,所以需要电平转换。
既然该芯片输出幅度大于单片机电源电压,那么只需要对该芯片输出进行限幅即可,不必用两支三极管那么麻烦。限幅的原则:能够满足单片机输入高电平,同时不超过单片机电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芯片据你说输出高电平可达5V,而单片机电源是3.3V,所以需要电平转换。
既然该芯片输出幅度大于单片机 ...

好的 明白了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猜测U2是复杂电路。
没有弄清楚U2各参数之前,没办法设计你的电平转换电路,因为不知道U2输出是什么类型 ...

其实我觉得maychang你过于认真和严谨了,楼主这种问题,我觉得去掉R4,多半就能解决问题 。又是考虑带载什么的,我觉得在楼主这种情况下反而不利于解决问题,因为看起来楼主并不算“高手”,要求太多东西反而给他造成困惑。不如直捣黄龙,效果可能更好些。

另外,我建议直接用一个宽电压的单缓冲器(比如74LVC1G125),给他3.3V供电即可,简单有效,价格也不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maychang你过于认真和严谨了,楼主这种问题,我觉得去掉R4,多半就能解决问题 。又是考虑带载 ...

我没有看到“SONY的超声波接收芯片 CX20106A”的资料。我怕该芯片是开漏输出。如果开漏输出的话,由于R4,不带负载输出肯定是5V电源电压。但因R4太大而R12太小,造成箭头所指处电压很低。
从楼主提出的问题看,楼主确实是新手,老手甚至于对电路分析略知一些也不会问出这种问题。
其实,楼主是要解决5V电源电压芯片输出与3.3V单片机输入接口问题。楼主也没有说清楚电平变化速度有多快(从楼主说该芯片输入超声信号,放大、滤波看,速度不会很快),如果速度不快,电阻分压就是。速度较快,限幅就是。
越是新手,越说不清楚,往往会只说出次要现像而忽略了主要现像。这种事情在各电子网站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看到“SONY的超声波接收芯片 CX20106A”的资料。我怕该芯片是开漏输出。如果开漏输出的话,由于R4 ...

问问题是一门学问,别说新手了,一些老鸟也问不好问题。不过相对来说,楼主至少说出了出问题的地方所在,只是相关环境交待得不清不楚,导致你们这类较真严谨的人才会揪着不放。碰到我这种赤脚医生,就是先下一剂药看看,好了就好了,不好再试试其他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问问题是一门学问,别说新手了,一些老鸟也问不好问题。不过相对来说,楼主至少说出了出问题的地方所在, ...

嗯,你说的这些,也有道理。别说赤脚医生,正规医生遇到疑难病症,也往往是“先吃这种药试试看。两周以后血压还降不下来咱们换药”。

网友D:
看到楼主的标题,电平转换问题
如果是5V到3.3v转换,1楼图中R11这里应该去掉,这里短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你说的这些,也有道理。别说赤脚医生,正规医生遇到疑难病症,也往往是“先吃这种药试试看。两周以后 ...

哈哈,,
要不就狠点,住院折腾吧,摆置半个月,看有好转没有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要不就狠点,住院折腾吧,摆置半个月,看有好转没有再说。

这也是常有的事情。我的同学同事邻居中遇到这种事的有好几个,甚至有已经推到到手术室又推出来的。

网友E:
用TI的TXB0108这个芯片还是比较方便的,外围的电路挺简单,你的功能就实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TI的TXB0108这个芯片还是比较方便的,外围的电路挺简单,你的功能就实现了。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楼主的标题,电平转换问题
如果是5V到3.3v转换,1楼图中R11这里应该去掉,这里短接就行。

好的 谢谢

网友:
新手猜测下原因,没有IN信号输入时,芯片的输出使得三极管导通,三极管BE间的电压为0.6V左右,而基极导通电流非常小,根据欧姆定律,作用在R12上的压降也很小,实际VCC的大部分电流灌到芯片的OUT脚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