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file is in increa...

楼主:
别人发的asc文件,用pads9.3导入,出现提示 because the current design is in default layer mode and the file is in increased layer mode,you can not import file。。。当前设计处于默认层模式,文件处于增加的层模式。意思应该是层数设置不对。我把层数增加。setup-  layer definition- modify。改了好几次。依然不能打开。网上搜索,找到类似的内容,说要设置成Max Layers。然而,我设置成Max Layers,也是不能打开。提示 ascii file to import has less electrical layers than the current design。  increase the electrical layers in the ascii  file  to be imported  to match the current design。 Max Layers层太多了。后来再通过modify 设置层数,好像改成是4,还是6。文件终于打开了。
关闭pads。想重复操作一次。认真记录。结果,我只更改成Max Layers,没有modify,竟然就能打开。发现,刚打开pads,层数信息为,count:2 of 20.  设置成Max Layers,变成 count:2 of 64..导入文件后,变成count:4 of 64. pads根据实际文件自己进行了调整。开始,我也设置了Max Layers,pads并没有进行自动调整。手动modify设置了,才能打开的。反正现在能打开了。

网友:
最后终于能打开,
不过看着挺眼花的
想问为什么要发asc文件,不能转换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终于能打开,
不过看着挺眼花的
想问为什么要发asc文件,不能转换一下吗

是另一个人发给同事的,那个同事让我看看,我就没问发文件的人是怎么想的。一般情况都是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