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50STK SensorTag到货了,悲催的是……

楼主:
六月23号就收到货了开包的时候拍了些照片

拆箱后简单的看了一下
感觉这次的SensorTag质量不如以前了
拿到手里外壳皮套和里边接触不牢靠
PCB天线处的巴伦器件不正
这些都是小事悲催的是这颗U4(TMP007)掉碴了

更悲催的是这周末装了SensorTagApp
发现温度的地方是没有数值的

网友A:
找TI store客服 申请 换货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TI store客服 申请 换货 试试

不麻烦了,这个可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麻烦了,这个可以没有。

也许不让你退货 还能再邮寄个过来呢 也许呢 哈哈

网友C:
是快递的原因还是东西本身的原因啊

网友:
玻璃体封装的芯片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稍稍的碰一碰就会使得它缺个边缘。

网友D:
话说,俺的是Motion Data处,显示的全是0,无论怎样移动都没反应,怀疑加速度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快递的原因还是东西本身的原因啊

SensorTag有外包装,应该不是快递的问题。
包装前被什么磕过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话说,俺的是Motion Data处,显示的全是0,无论怎样移动都没反应,怀疑加速度传感器有问题

发个截图看下,如果真是加速度不好用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俺的是Motion Data处,显示的全是0,无论怎样移动都没反应,怀疑加速度传感器有问题

板子,现在不在手边,放家里了,晚上可以截个图,就是APP界面的X,Y,Z值都是零,安卓版本是5.0的,我确定在APP上已经打开了加速度传感器的功能,但无论我怎样移动板子,就是没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个截图看下,如果真是加速度不好用就惨了。

板子,现在不在手边,放家里了,晚上可以截个图,就是APP界面的X,Y,Z值都是零,安卓版本是5.0的,我确定在APP上已经打开了加速度传感器的功能,但无论我怎样移动板子,就是没有显示

网友E:
楼主能共享个APP么?苦逼表示发现无法上google play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共享个APP么?苦逼表示发现无法上google play下载~

已经有坛友共享了,请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3518-1-1.html,里面有APK安装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板子,现在不在手边,放家里了,晚上可以截个图,就是APP界面的X,Y,Z值都是零,安卓版本是5.0的,我 ...

其它传感器数据都正常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共享个APP么?苦逼表示发现无法上google play下载~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3518-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它传感器数据都正常是吗?

嗯,是的,其他的传感器数据都正常,我没测试“云”连接那个,其余的都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它传感器数据都正常是吗?

我的板子是21号到的(据说后来就免运费了),一直到昨晚才测试,如果真的是MPU-9250有问题,不知道能不能申请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是的,其他的传感器数据都正常,我没测试“云”连接那个,其余的都试了

和我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板子是21号到的(据说后来就免运费了),一直到昨晚才测试,如果真的是MPU-9250有问题,不知道 ...

SOSO说可以试试

网友D:
嗯,刚刚在TI官网,技术支持板块发了一封邮件,不知道能不能收到,有时间研究一下,能不能通过在线的方式跟他们联系,MPU-9250如果有问题,还真的接受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嗯,刚刚在TI官网,技术支持板块发了一封邮件,不知道能不能收到,有时间研究一下,能不能通过在线的方式 ...

你的陀螺仪和磁场有数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陀螺仪和磁场有数据吗?

陀螺仪和磁场,是都在Motion Data 中的吧,都没有,一共三排数据,显示的都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和磁场,是都在Motion Data 中的吧,都没有,一共三排数据,显示的都是0

这个问题有些严重

网友D:
嗯,上午在TI官网在线咨询了一下,说问题比较复杂(不明白怎么复杂),要我发邮件,邮件也发了,还没有回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3518-1-1.html

再问一下楼主,为什么我用手机去连,APP scan出设备了,但是连接上去的时候卡在generating GUI界面,一直卡在7%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问一下楼主,为什么我用手机去连,APP scan出设备了,但是连接上去的时候卡在generating GUI界面,一直 ...

我没遇到过你的问题
换一个手机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上午在TI官网在线咨询了一下,说问题比较复杂(不明白怎么复杂),要我发邮件,邮件也发了 ...

我也是这样的
要确定下是不是 手机的问题,换苹果手机,或者其他的手机,估计安卓的APP不知道和手机硬件还是有什么问题
我在笔记本上下了APP来连接手机是可以读到数据的,但是手机上就是不行,目前没办法,只能找最新的APP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样的
要确定下是不是 手机的问题,换苹果手机,或者其他的手机,估计安卓的APP不知道和手机硬件 ...

我昨天晚上测试时发现,拔掉板子上的电池,重新插上,然后迅速用手机连接板子,会发现能收到数据,但持续时间很短,就又无法收到数据了,昨天收到TI技术支持回复的邮件了,把截图已经发过去了,正在等待新回复,希望能找到解决办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样的
要确定下是不是 手机的问题,换苹果手机,或者其他的手机,估计安卓的APP不知道和手机硬件 ...

笔记本上下载APP连接手机,是怎么操作,能详细说一下吗?我回去也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上下载APP连接手机,是怎么操作,能详细说一下吗?我回去也试一下

我的笔记本是win10系统,在应用商店里面搜到直接安装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遇到过你的问题
换一个手机试试呢

换了试过了,先是用蓝牙4.0(安卓4.4)的不行,后来换了个蓝牙4.1(安卓5.0),都不行,就像下面截图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笔记本是win10系统,在应用商店里面搜到直接安装就好

哦,在应用商店里面怎么搜呢?直接搜sensortag吗?我的系统是win8,试试能不能搜到

网友G:
我们电工最看重实用,只要不影响使用,外观丑了点就谁他去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晚上测试时发现,拔掉板子上的电池,重新插上,然后迅速用手机连接板子,会发现能收到数据,但持续 ...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跟你的描述一模一样,,既然拔下电池再装上能收到数据,那硬件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跟你的描述一模一样,,既然拔下电池再装上能收到数据,那硬件应该没问题~

我倒觉得这个现象并不能完全排除是硬件的问题,首先,别的传感器数据能收到,说明手机蓝牙与板子的蓝牙连接是没问题的,刚上电的一段时间内能收到数据,只能说明传感器可能没有损坏,但之后为什么收不到数据了,无法排除传感器仍在正常工作,也无法排除CC2650与传感器之间的通信仍然正常,当然,如果像楼上的坛友所说,更换APP或手机就正常,倒是能说明是软件的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个还有待测试

网友I:
试试蜂鸣器,我的蜂鸣器明显被压着发不出声音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电工最看重实用,只要不影响使用,外观丑了点就谁他去吧。

不影响功能,难看点倒是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倒觉得这个现象并不能完全排除是硬件的问题,首先,别的传感器数据能收到,说明手机蓝牙与板子的蓝牙连 ...

以前用CC2541 SensorTag的时候,使用android会有个别传感器读不到数据的情况,IOS显示正常。
自己写android程序读数据的时候也经常有连接不上或者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试试蜂鸣器,我的蜂鸣器明显被压着发不出声音的感觉。

连接的时候会响几声,声音很小,我觉得能听到声应该就算是好的。

网友H:
今天用6s测试,一直有数据^_^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今天用6s测试,一直有数据^_^

安卓系统下我也找到了解决办法,给板子上电,然后连接APP,Motion Data显示数据后,迅速在Monitor Data处单击,把sensor period的时间滑到最左边(100ms),再次单击返回,数据就不会停止了,无意中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卓系统下我也找到了解决办法,给板子上电,然后连接APP,Motion Data显示数据后,迅速在Monitor Data处 ...

这办法都能被你找到,太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安卓系统下我也找到了解决办法,给板子上电,然后连接APP,Motion Data显示数据后,迅速在Monitor Data处 ...

那个wake on shake也有影响,在6s上试验,过几秒不动就会停数据,关掉这个选项就不会休眠了。
刚才试了安卓,把sensor period时间滑到500ms甚至800ms,再开关一下wake on shake,也就可以正常有数据了。
这么看来安卓上面编程问题会比较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个wake on shake也有影响,在6s上试验,过几秒不动就会停数据,关掉这个选项就不会休眠了。
刚才试了 ...

嗯,可不是嘛,主要是这些问题没有专门的说明文档,需要一点点摸索,也不知道是不是还会碰到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

网友:
我的还没有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