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 只能让自己编写的 APP 连接,别的连接不了

楼主:
请各位大神,提供一个思路 ?谢谢 谢谢!

网友:
什么别的连接不了? 说清楚一点

网友:
可以在建立握手连接时,增加校验位?

网友:
连接之后, 做一些校验, 不是自己的app校验不通过, 立马断开连接, 只能这样来做吧

网友:
CC2540 BLE是谁都能连接上。
你只能等app连接上后,设置一个超时,如果超时时间内app没有写入你们特定的认证数据就表示不是自己的app,马上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