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Z/KL26Z 的下载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
我就会lpc1768 ISP 下载, 不知道kl25z/kl26z 下载或debug 电路怎么设计。
目前用的学习板,当然没问题,但自己设计板子怎么考虑,是不是选2个脚就可以了,下载的软件是什么呢?
特别是我的应用板,不可能把它你仿真和下载的电路都照搬,哪里有最小电路的介绍不?

网友A:
照搬就行啊,留出下载口就行

网友:
SWCLK  SWDIO RST VCC GND

网友B:
SWD或者JTAG接口都可以,你可以参考stm32一些开发板的下载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WD或者JTAG接口都可以,你可以参考stm32一些开发板的下载电路

先看手册,KL25和26只支持SW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看手册,KL25和26只支持SWD

刚才看了手册,的确支持SWD,想当然以为还支持JTA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了手册,的确支持SWD,想当然以为还支持JTA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照搬就行啊,留出下载口就行

照搬个卵啊,FSL的芯片哪颗支持ISP?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搬个卵啊,FSL的芯片哪颗支持ISP?

fsl是什么

网友B:
飞思卡尔(freescale)的英语简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思卡尔(freescale)的英语简称

还是原装的好用,据说jlink也可以,不想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

网友A:
kl25的开发板上的下载口引到你自己的板上就行了,记得还附带一个串口,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原装的好用,据说jlink也可以,不想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

jlink本来就可以啦,jlink支持jtag和swd仿真接口的

网友C:
版主好,FSL肯定是飞思卡尔啊,这你都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l25的开发板上的下载口引到你自己的板上就行了,记得还附带一个串口,挺不错的。

那是开发板而已,ST现在新推的板子也有的,还可以虚拟出来一个U盘,你把bin文件拉进去就可以了,但如果自己做板子的话直接引出仿真接口,开发板那个下载电路还要外加一个芯片和下载固件进去,麻烦费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开发板而已,ST现在新推的板子也有的,还可以虚拟出来一个U盘,你把bin文件拉进去就可以了,但如果自 ...

我是说kl25就可以当仿真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好,FSL肯定是飞思卡尔啊,这你都不知道?

菲斯卡尔用了很多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菲斯卡尔用了很多型号了

用了很多,你不知道FSL代表飞思卡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kl25就可以当仿真器。

也可以这样干,这样就省掉了买仿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