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
小弟现在做个东西,电源已经确定输入是5V,要使用单片机输出一个0~5V的模拟量,小弟模拟电子基础不是很好,就想了一个简单的,通过单片机的DAC输出到LM358放大到5V,但是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LM358实际最高输出只有3.8V左右,根本达不到5V,查了一些资料,发现LM358的实际输出电压只能达到电源电压-1.5V,于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请教各位前辈,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
为何电源输入确定为5V?

网友B:
第一种方法:使用8V电源,经7805之类降到5V供单片机使用,而运放使用8V。
第二种方法:加片升压芯片,把5V升到8V甚至更高,供运放使用。
第三种方法:使用输出轨到轨运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方法:使用8V电源,经7805之类降到5V供单片机使用,而运放使用8V。
第二种方法:加片升压芯片,把5V ...

电源已经确定5V,改不了了!加升压模块我也想过,另外请教一下什么是轨到轨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已经确定5V,改不了了!加升压模块我也想过,另外请教一下什么是轨到轨运放?

你这种情况,理想就是选用9V方案,不知道是何原因改不了?如果非得是5V,我觉得升压最好。至于轨到轨,在这里应用还是有缺陷的,同一批次中可能很多都达不到5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已经确定5V,改不了了!加升压模块我也想过,另外请教一下什么是轨到轨运放?

“什么是轨到轨运放”

输出轨到轨运放,是指运放输出端最高可以达到电源正端,最低可以达到电源负端的运放。

网友D:
单片机输出的这个0~5V的模拟量看是干什么用的,
要考虑单片机IO口的输出能力其实很弱
不如改变电路,或用升压

网友E:
用轨至轨运放大概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输出的这个0~5V的模拟量看是干什么用的,
要考虑单片机IO口的输出能力其实很弱
不如改变电路,或用 ...

斑竹大人,给个建议吧!升压的话,有没有合适的芯片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轨到轨运放”

输出轨到轨运放,是指运放输出端最高可以达到电源正端,最低可以达到电源负端的 ...

多谢,我网上也差了一下,应该就是精密运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电源输入确定为5V?

因为这个东西要跟另外一块主控板对接,主控板已经定型,所以这个也改不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轨至轨运放大概可以解决

轨到轨其实也不能完全做到输出达到两个电压轨,还是有一点电压差,根据芯片不同,可能从几十毫伏到几百毫伏。另外,供电5V也无法做到标准的5V,会有一个误差范围。所以用轨到轨能不能解决楼主的问题,就看楼主的要求。
1. 如果楼主要求一定要达到0-5V输出,甚至有一点超额,那轨到轨铁定不行;
2. 如果楼主要求不高,比如其实做到4.5V就行,那不用升压,轨到轨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我网上也差了一下,应该就是精密运放吧

精密运放是指失调电压很小,偏置电流很小,温度漂移很小,共模抑制比很大……的运放。精密运放未必是轨到轨,而且多数精密运放不是轨到轨。

网友:
是否 需要使用精密运放,轨到轨运放是否能够实现楼主目标,全看楼主对单片机输出范围和精度的要求了。

网友:
用升压   我们大把的  便宜的 贵的 都有   Q  39423300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轨到轨其实也不能完全做到输出达到两个电压轨,还是有一点电压差,根据芯片不同,可能从几十毫伏到几百毫 ...

最高的可能会达到4.8V左右,我现在打算使用升压,再加轨到轨,先把整体功能确定了,之后再降成本,多谢您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高的可能会达到4.8V左右,我现在打算使用升压,再加轨到轨,先把整体功能确定了,之后再降成本,多谢您 ...

如果你的5V输入非常准确,4.8V或许直接用轨到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高的可能会达到4.8V左右,我现在打算使用升压,再加轨到轨,先把整体功能确定了,之后再降成本,多谢您 ...

“我现在打算使用升压,再加轨到轨”
如果使用升压,不妨升压同时反向(两组输出),这样就不必使用轨到轨运放。

网友:
不用放大器,用分立器件搭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