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扩展板(UTB)资料

楼主:
上周我的Nucelo扩展板做好了,周末的时候整理了一下,将资料共享给大家。

功能
  • 加上扩展板,可以实现完整的pyboard功能,包括USB虚拟磁盘、USB虚拟串口、扩展macroSD。这样可以充分利用Nucelo开发板了。
  • 可以通过DFU方式升级固件
  • 不影响原有STLink的功能,两者可以同时使用
  • 增加液晶显示功能,支持多种液晶(COG、TFT、OLED、5110等)
  • 可以使用电池供电(Nucelo上需改用E5V方式)
  • USB给电池充电

  • 标明GPIO的功能
  • 虽然主要是为了micropython设计,但是不支持micropython的Nucleo开发板也可以使用。

已知问题

  • Nucelo上的两个按键会被挡住。
  • 板上的双排母使用了2x20的,而Nucelo上是2x19的。主要原因是2x19的排母不太好买
  • 因为时间缘故,液晶部分还没有测试。
  • PCB使用了蓝色+白色,本来想象Nucelo那样用白色+蓝色,但是制版只有白色+黑色的选择,而绿色配Nucelo板子不太协调,所以采用了现在的颜色。

连接NUCLEO-F411RE后的效果

PCB图

3D图

原理图

设计文件

预备拿出20块PCB给需要的网友,具体方式正在和管理员协商。

网友A:
期待期待,板子终于好了哈Nucleo的按钮用不了的确挺可惜的,估计dcexpert版主很少用ST原装的扩展板吧ST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B:
要是加上音频codec就好了,做个播放器正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期待期待,板子终于好了哈Nucleo的按钮用不了的确挺可惜的,估计dcexpert版主很少用ST原装的扩展板吧ST ...

这个方法不错,就是伸出来这么长,感觉重心不稳。下一版的时候在考虑改进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加上音频codec就好了,做个播放器正好

一是I2S这一块不太熟悉,在就是很多discovery上带有这个功能了,所以就没有考虑这个功能。

如果需要下次做一个专门的codec扩展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不错,就是伸出来这么长,感觉重心不稳。下一版的时候在考虑改进一下。

这个NFC的出来的比较长,主要是天线占地方,其实其它的扩展板很少这么长的,一般多出来1CM就不错了,看板子上的资源设计扩展板的长度

网友:
不错,顶一个!但是下面的板子下面的内容少了一点,感觉外观有点怪.

网友D:
NUCLEO-64的MCU都没有晶体。F411RE MCU是免晶体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NUCLEO-64的MCU都没有晶体。F411RE MCU是免晶体的么?

不是不要晶体,内部晶体的精度还是达不到USB的要求的,所以如果没有主时钟,就需要一个 外部的32K晶体。Nucleo开发板上都是这样,主时钟不焊接,只焊接了32K时钟。

网友:
和PYBV1.0长江号没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