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问题,欢迎大家进来讨论(补充测试图片更新一下进度)

楼主:
做了个STM32F107+DP83848 坐的以太网连接的板子,PCB,双层,上次打板后程序正常能通过路由器DHCP获得IP地址,做网页服务器也正常,但是前几天打样了一块新的,原理图一样的,引脚没动,PCB板子稍微改动,很小的。现在DHCP失败。接口现象: 绿灯亮,黄灯闪,(应该表示网络正常,有数据)
就是不能获得路由器分配的IP地址,郁闷啊...程序都是以一样的。
PCB板的改动,我总结如下:
1,铺地里面参数不同,新版的铺地要更细一些,细,描述的不知道恰当不,布局也稍微改动了下,应该问题不大 其他的差分线等长什么的都是做了的....
郁闷,这个小问题卡了一周了..
2..想打个新板子算了,但是没找到问题,怕下一板依然存在问题啊
3.再说焊接,焊接了两块板子,换过芯片,依然不行...
4.网线正常
有调试过DP83848类似经历的大大吗?欢迎指教哈

今天发现在正常的DP83848的1脚 RMII模式下是25M的正弦波,但是我这个板子只有2.5M
然后我查看PDF里面说了一句关于这个引脚的:
Unused in RMII mode. The device uses the X1 reference clock input as the 50 MHz reference for
both transmit and receive.
真是X了狗了,弄了两周还没结果...一嘴狗毛的感觉...

网友A:
确定前后代码安全相同?DHCP不行,指定个ip呢?总觉得是软件问题

网友B:
总觉得某个地方有问题,说不出来,先用静态IP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前后代码安全相同?DHCP不行,指定个ip呢?总觉得是软件问题

DHCP失败4次后就程序设置一个固定IP,这个IP ping 不通
相同的程序,下载到另外一块板子就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某个地方有问题,说不出来,先用静态IP试试。

指定IP后ping 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定IP后ping 不通...

写一个程序,初始化没通过,进入死循环,在循环里给你个指示,证明初始化没有通过

网友:
DP83848在初始化的时候必须返回给stm32正常的数据,不然会一直卡在软件复位83848的位置。现在没卡在这里。今天还发现一个问题,stm32的ETH中断也是进入了的,但是在中断里面判断出接受到的数据包为空,然后就跳出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