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寸屏的背光驱动问题

楼主:
有没有做过7寸屏的背光驱动电路的啊。
在网上找了个RT9293B的背光电路图,如下

根据手册上看,这个输出电流就只有300mv/5 = 60ma的电流
可是群创的7寸屏,一个LED背光就需要25个ma,整个背光一般需要180ma的电流,
这个能驱动吗?
我自己也试了一个杂牌的7寸屏,标称是100ma的背光电流,实际用数字电源的话,起码要150ma以上才算是正常亮。
我用这个RT9293B芯片,这个FB的下拉对地电阻用的是4个10欧的并联,也只是勉强能有点亮度,应该还是电流不足。
是不是这RT9293B本身就不太适合做7寸屏的背光啊。
手册上说能驱动3*13个WLED,电流应该也是够大的。

网友:
楼主可看看400-mA (TPS61040) and 250-mA (TPS61041),mp3202电流输出也可以

网友A:
楼主可以大胆去试试,你发的图是可以用的。另外,7寸瓶还需要另外几个工作电压,你都可以用这张图纸上的电路,或者可以自己修改一下,全部用你现在这颗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大胆去试试,你发的图是可以用的。另外,7寸瓶还需要另外几个工作电压,你都可以用这张图纸上的电 ...

想想应该是可以的
试试看吧,对硬件不太熟悉,只能参照着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想应该是可以的
试试看吧,对硬件不太熟悉,只能参照着来试试

最重要的是仔细看手册,反复看几遍,尤其是各参数的允许最大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重要的是仔细看手册,反复看几遍,尤其是各参数的允许最大值。

感觉第一个问题就是,背光和VGH/VGL这种门压放一个芯片上实现不靠谱吧。
背光是电流型的,怎么着也得150ma左右。VGH/VGL是电压型的,电流最大应该也就20ma,电压倒是要18V左右

网友A:
我们做过测试,一个屏用了3颗,连续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
另外,你可以先不接屏,先空载来调试,你会发现电压很高,所以你可以串联一些LED灯珠来调试。VGH/VGL的值只是一个范围,差不多就可以的了,记住,空载的时候电压会很高,不一定是电路问题,估计是在横流没有恒压的状态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过测试,一个屏用了3颗,连续测试没有问题。

有没有电路图可以参考一下呀

网友A:
我们是商用的,不方便,其实你发的图就是正确的,你按照说明书修改几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商用的,不方便,其实你发的图就是正确的,你按照说明书修改几个电阻就可以了。

哇,牛哥,求帮助啊
大体上弄了个这么样的电路图,R9=710K,R8=22K,实际输出的TFT_VGH大概在10.45V左右
TFT_VGL却只有-2.5V,电容C1上端只有-5V,怎么成减半电压了,不应该是-10V么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下当PWM_TOUT0为低电平,Vfb=104mV,电流等于I=Vfb/(R59//R60),这个R52是干嘛用的?

网友:
给你个成品方案的成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