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有多个稳压芯片,输入电容是只用一个就可以还是每个稳压芯片都接输入电容?

楼主:
每个稳压芯片的输入脚都是并连到一起的,可以根据数据手册上的容值大小,只连一个输入电容吗?还是每一个稳压芯片各自都要连一个按照数据手册上规定大小的电容?

网友:
每个芯片都要,靠近IC输入

网友:
最好每个都要,当然不要也能工作

网友:
每个都要的

网友A:
对线性稳压芯片,最好是每个稳压芯片各自联接一支输入电容。
如果各稳压芯片距离比较近,可以两片甚至三片共用一支输入电容,但输入电容容量需要适当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线性稳压芯片,最好是每个稳压芯片各自联接一支输入电容。
如果各稳压芯片距离比较近,可以两片甚至三片 ...

哦 谢谢了,最近用的就是线性稳压芯片

网友:
手册给的资料基本都是按要求来的,是很好的,很全面了的。

你如果想要知道这种差异,可以自己不加试试,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肯定是每一个都需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