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MicroPython】07 pyboard+LinkNode混搭,实现BLUE Radio

楼主:
通过蓝牙来控制咱们的收音机。其实这个设计是有点牵强的,因为如果只是简单控制收音机接收,理论上只要用LinkNode就行了,不就是个I2C总线嘛,只不过咱们的LinkNode同志外接的IO太少,焊好的只有2个(uart的tx和Rx),而Si4703又要3个IO,外加LCD显示啥的,这又不方便往LinkNode上焊接排针,就只好通过pyboard来搭桥了。框架如下:手机--(BLE)-->LinkNode--(uart)-->micropython。LinkNode部分大家可以去RF版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3563-1-1.html),其实不看也没关系,只要知道手机会发5个控制字符给LinkNode,然后LinkNode通过串口转发出来就是了。

然后就是测试pyb的uart。F4DISCO的uart总共支持3个,分别是uart2(A2,A3),uart3(D8,D9)和uart6(C6,C7),括号中的引脚,前者是T,后者是R。由于在前面的设计中,A3被拿去做液晶背光了,所以决定选用uart3。

参考了一下micropython的帮助,发现uart的使用非常的简单,只有初始化,读,写几个函数,并没有接收的callback,所以串口的读取就只能靠轮询了。pyb提供了any()函数来返回串口缓冲状态,如果返回0,表示没有,如果返回值大于0,表示缓冲中有数据。这样可以通过read、readchar或者readline等方式读回来。由于控制命令简化为1个字节,所以直接用readchar来读,读到的是一个整数。所以先测试udlrp对应的10进制数,发现是117,100,108,114,112。如此就简单了。伪代码如下:
while True:
        if u3.any()>0:
                cmd=u3.readchar()
                if cmd==114:   #R
                        向上切台
                if cmd==108:        #L
                        向下切台
                if cmd==117 :        #U
                        音量+
                if cmd==100:        #D
                        音量-
                if cmd==112 :  #P
                        开关
                cmd=0
        pyb.delay(1000)

里面切换动作就是原来的代码,测试通过,就是用delay(1000)似乎响应慢了一点,500刚好。为了和上一个区别,显示的头一行从“PY FM Radio”修改为“BLUE  PY  Radio”

简单操作演示如下,先按下p开机,然后1s定时发送u,所以音量开始逐步增加。接着是用r和l分别控制向下切台和向上切台。最后定时1s发送d,音量渐减。最后按p,关机。上视频

然后其他module和main一并附上。

来自 3楼

汇总帖在此:
【一起玩MicroPython】—by johnrey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9205&fromuid=536508

网友:
功能越来越多了。

网友:
这个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才发现视频地址传错了,我晕啊。其实应该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