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
提示为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unresolved symbol __IQ24div, first referenced in ./main.obj        Copy of 1motor_control                         C/C++ Problem
我已经添加IQmathLib.h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网友A:
参考一下ti IQMATH的工程,并非只需要一个h文件。
还有lib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ti IQMATH的工程,并非只需要一个h文件。
还有lib文件。

添加上lib文件后,又出现了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6008-D  file "../IQmath.lib" specifies ISA revision "C2800", which is not compatible with ISA revision "C28FPU32" specified in a previous file or on the command line        Copy of 1motor_control                         C/C++ Problem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6008-D  file "../IQmath.lib" specifies ISA revision "C2800", which is not compatible with ISA revision "C2700" specified in a previous file or on the command line        Copy of 1motor_control                         C/C++ Problem

快疯了

网友:
处理器?
工程设置?
请先参考一下示例代码。
单单凭借错误信息这样描述真的效率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理器?
工程设置?
请先参考一下示例代码。
单单凭借错误信息这样描述真的效率很低。

28062单单在使用IQdiv时出错,使用_IQmpy就没错

网友: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遇到相同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B:
F28335芯片需要将IQmath_fpu32.lib添加到工程当中,然后在Properties—>Build—>C2000 Linker—>File Search Path —>include library file or commend file as input 中添加IQmath_fpu32.lib 的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F28335芯片需要将IQmath_fpu32.lib添加到工程当中,然后在Properties—>Build—>C2000 Linke ...

n你好,添加后有报错,说无法打开这个路劲,我的路径全是英文,可能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