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代码]配置输入的脚,不定时的有高电位,是配置问题吗

楼主:
//会有突发信号发生的是GPIO,PIN6脚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DOWN;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这是cubeMX配置后,生成的代码,也没有改过。

这个脚和另外一个主控的MCU连接,另外一个是输出的脚,一直输出,这边读这个时钟信号。
和其他的MCU配合没有问题,可是和这个配置有问题。

目前这个MCU没有其他代码,就一个这段代码。

另外一个GPIO,PIN8脚时而配置成输入,时而配置成输出,可是这会影响PIN6吗?

网友:
感觉你的帖子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我表示我有点看不太懂后面的内容,所以建议要想求助的效率高,帖子尽量描述清楚一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