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C6678 DDR3初始化过不去,EFIM链接FIFO ,谢谢帮忙!

楼主(2016-06-28):
C6678 DDR3初始化过不去,EFIM链接FIFO ,谢谢帮忙!
(1)您好,我们用了一片DDR3芯片H4B1G1646E,DDR3时钟为66.7 ,采用官网给的例程中-memory_est来测试DDR3,速率为800MT/s的测试,在full levering 就出错了,安好PCB参数输入值,修改测试程序的DDR3配置寄存器,但是不知道WRLVL-NIT-RATIO GTLVL-NIT-RATIO是哪个 就没有改了,请问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哪儿?
(2)C6678通过EMIF对FIFO进行读数据,EMIF读FIFO和EMIF读写nand 等存储器相同吗?
(3)EMIF读FIFO的读时钟是通过地址线的最后一位给的,请问这种设计能够使用吗?怎么能解决它?
DDR3 PHY Calc v10.xlsx

网友:
(1) 你片子我没用过,FPGA里面的话
WRLVL
DDR3:On
DDR2:Off
(2)FIFO的IC应该有AC图的,你看看DS就知道了
(3)有些IC对时钟很敏感,你FIFO IC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