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与nrf24l01接收端总能检测到载波

楼主:
暑假期间要做一个5发一收的小玩意,因为以前调过51的24l01,决定移植到2553上,改用spi模块做,按教程一步一步调,发送端调完了,接收端出问题了,只有接收端,检测载波,不管哪个信道,全是有载波,把发送端上电,依旧没有接收,但是一直有载波没法调啊,是我家周围2.4G的wifi太多了的原因吗?

网友:
我自己上个程序,万一程序的原因呢?
spi24l01.h

  1. #include <msp430.h>

#define NRF24L01DIR                P1DIR
#define NRF24L01REN                P1REN
#define NRF24L01IE                P1IE
#define NRF24L01IES                P1IES
#define NRF24L01IFG                P1IFG
#define MCU2NRF24L01        P1OUT
#define NRF24L012MCU        P1IN

#define CE                BIT5
#define CSN                BIT3
#define IRQ                BIT0

#define                OUTDIR        NRF24L01DIR |= CE + CSN
#define                IRQ_H        MCU2NRF24L01 |= IRQ
#define                IRQ_REN        NRF24L01REN |= IRQ
#define                IRQ_IE        NRF24L01IE |= IRQ
#define                IRQ_IES        NRF24L01IES |= IRQ
#define                IRQ_IFG        NRF24L01IFG         &= ~IRQ
#define                CE_H        MCU2NRF24L01 |= CE
#define                CE_L        MCU2NRF24L01 &= ~CE
#define                CSN_H        MCU2NRF24L01 |= CSN
#define                CSN_L        MCU2NRF24L01 &= ~CSN

/**********  NRF24L01寄存器操作命令  ***********/
#define R_REGISTER      0x00  //读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W_REGISTER      0x20  //写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R_RX_PAY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W_TX_PAY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TX FIFO寄存器.发射模式下用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RX FIFO寄存器.接收模式下用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重新使用上一包数据,CE为高,数据包被不断发送.
#define NOP             0xFF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  NRF24L01寄存器地址   *************/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地址
#define EN_AA           0x01  //使能自动应答功能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允许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所有数据通道)
#define SETUP_RETR      0x04  //建立自动重发
#define RF_CH           0x05  //RF通道
#define RF_SETUP        0x06  //RF寄存器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检测寄存器
#define CD              0x09  // 载波检测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状态寄存器

/******   STATUS寄存器bit位定义      *******/
#define MAX_RT                  0x10            //达到最大发送次数中断
#define TX_DS                   0x20            //数据发送完成中断
#define RX_DR                   0x40            //接收到数据中断

void init_hwspi(void);
void init_nrf24l01_io(void);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Byte);
unsigned char SPI_RW_Reg(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value);
unsigned char SPI_Read(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SPI_Read_Buf(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bytes);
unsigned char SPI_Write_Buf(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bytes);

spi24l01.c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pi24l01.h"

void init_hwspi(void)
{
    //DataIn + DataOut + SerialClockOut
    //UCA0SOMI+UCA0SIMO+UCA0CLK
    P1SEL = BIT1 + BIT2 + BIT4;
    P1SEL2 = BIT1 + BIT2 + BIT4;
    //USCI复位状态。
    UCA0CTL1 |= UCSWRST;
    //USCI时钟源选择SMCLK
    UCA0CTL1 |= UCSSEL_2;
    //在第一个 UCLK 边沿上捕获的数据和在下列边沿上改变的数据,未激活的状态是低电平
    //MSB优先+主控模式+3线SPI+同步模式
    UCA0CTL0 |= UCCKPH + UCMSB + UCMST + UCMODE_0 + UCSYNC;
    //设定波特率
    UCA0BR0 = 2;
    UCA0BR1 = 0;
    //USCI复位操作释放
    UCA0CTL1 &= ~UCSWRST;
    //使能接收和发送中断
//    IE2 |= UCA0RXIE + UCA0TXIE;
}

void init_nrf24l01_io(void)
{
        OUTDIR;
//        IRQ_H;
//        IRQ_REN;
//        IRQ_IE;
//        IRQ_IES;
//        IRQ_IFG;
        P1OUT |= BIT0;
        P1REN |= BIT0;
        P1IE |= BIT0;
        P1IES |= BIT0;
        P1IFG =0;
}

//硬件SPI数据交换函数
//SPI_RW(待交换的数据)
unsigned char SPI_RW(unsigned char byte)
{
        UCA0TXBUF = byte;
        while((UCA0STAT&UCBUSY)>0);
        return UCA0RXBUF;
}

//寄存器写值函数
//SPI_RW_Reg(访问地址,要设定的值)
unsigned char SPI_RW_Reg(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value)
{
        //设定状态值
    unsigned char status;
    // 拉低CSN,初始化SPI传输
    CSN_L;
    // 写入待访问的地址(写寄存器命令(0x20)+寄存器地址),同时读取状态值
    status = SPI_RW(reg);
    // 写入要设定的值
    SPI_RW(value);
    // 拉高CSN,结束SPI传输
    CSN_H;
    // 返回状态值
    return (status);
}

//读取寄存器值的函数
//SPI_Read(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unsigned char SPI_Read(unsigned char reg)
{
        //设定读取到值
    unsigned char reg_val;
    // 拉低CSN,初始化SPI传输
    CSN_L;
    // 写入待访问的寄存器地址(读寄存器命令(0x00可省略)+寄存器地址),同时读取状态值
    SPI_RW(reg);
    //读取寄存器的值
    reg_val = SPI_RW(0);
    // 拉高CSN,结束SPI传输
    CSN_H;
    //返回读取到的寄存器的值
    return (reg_val);
}

//读取多字节的数据(主要用来在接收时读取 FIFO 缓冲区中的值)
//SPI_Read_Buf(待读寄存器地址,待读数据的存放地址(即存放读取数据的数组),数据的字节数)
unsigned char SPI_Read_Buf(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bytes)
{
        //设定状态值,当前字节数
    unsigned char status, byte_ctr;
    // 拉低CSN,初始化SPI传输
    CSN_L;
    // 写入待访问的地址(写寄存器命令(0x20)+寄存器地址),同时读取状态值
    status = SPI_RW(reg);
    //按照数据字节数读取每字节数据
    for (byte_ctr = 0; byte_ctr < bytes; byte_ctr++)
    {
            //将读取到每字节数据存入对应的数据地址
        pBuf[byte_ctr] = SPI_RW(0);
    }
    // 拉高CSN,结束SPI传输
    CSN_H;
    // 返回状态值
    return (status);
}

//写入多字节的数据(主要用来把数组里的数放到发射 FIFO 缓冲区中)
//SPI_Write_Buf(待写寄存器地址,待写数据的存放地址(即存放待写数据的数组),数据的字节数)
unsigned char SPI_Write_Buf(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bytes)
{
        //设定状态值,当前字节数
    unsigned char status, byte_ctr;
    // 拉低CSN,初始化SPI传输
    CSN_L;
    // 写入待访问的地址(写寄存器命令(0x20)+寄存器地址),同时读取状态值
    status = SPI_RW(reg);
    //按照数据字节数写入每字节数据
    for (byte_ctr = 0; byte_ctr < bytes; byte_ctr++)
    {
            //写入当前地址的一字节数据,并移动到下一字节的地址
            SPI_RW(*pBuf++);
    }
    // 拉高CSN,结束SPI传输
    CSN_H;
    // 返回状态值
    return (status);
}

发送端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pi24l01.h"

unsigned char sta;
unsigned char fifo_s;
unsigned char flag,i,flag_rx=0;

unsigned char addr[5]={0,0,0,0,0};

unsigned char TX[3]={1,2,3};
unsigned char RX[3]={0,0,0};

//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PLOAD_WIDTH                3
//地址宽度
#define ADR_WIDTH                5
//发送地址&自动应答接收地址
unsigned char ADDR[ADR_WIDTH]={1,2,3,4,5};

void init_clock(void)
{
        // 检查校准信息是否被擦除
        while(CALBC1_1MHZ==0xff||CALDCO_1MHZ==0XFF);
        // 设置SELX的范围
        DCOCTL=CALDCO_1MHZ;
        // 设置SELX的范围
        BCSCTL1=CALBC1_1MHZ;
        //设置MCLK和SMCLK均为DCO_1MHz,8分频
        BCSCTL2=DIVM_3+DIVS_3;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 (i=0;i<x;i++)
            for(j=0;j<100;j++);
}

void TX_init(void)
{
    init_hwspi();
    init_nrf24l01_io();
        //模式选择,设定为待机模式
        CE_L;
        //停止寄存器读写
        CSN_H;
        //清除状态寄存器的值
        SPI_RW_Reg(STATUS,0xff);
        //设定发送节点的地址TX_ADDR, 地址数据, 地址宽度
        SPI_Write_Buf(W_REGISTER + TX_ADDR, ADDR, ADR_WIDTH);
        //设定应答信号待接收节点的地址RX_ADDR_P0, 地址数据, 地址宽度
        SPI_Write_Buf(W_REGISTER + RX_ADDR_P0, ADDR, ADR_WIDTH);

        //设定自动应答功能EN_AA,数据通道0自动应答允许
        SPI_RW_Reg(W_REGISTER + EN_AA, 0x01);
        //设定接收地址允许,接收数据通道0,允许接收数据通道0允许
        SPI_RW_Reg(W_REGISTER + EN_RXADDR, 0x01);

        //设定自动重发,等待500+86us,自动重发10次
        SPI_RW_Reg(W_REGISTER + SETUP_RETR, 0x1a);

        //设定通信通道频率RF_CH,选择信道为40
        SPI_RW_Reg(W_REGISTER + RF_CH, 22);
        //设定射频寄存器,发射功率0dBm 数据传输率2Mbps
        SPI_RW_Reg(W_REGISTER + RF_SETUP, 0x07);

}
//发送数据包
void TX_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模式选择,设定为待机模式
        CE_L;
        //清除状态寄存器的值
        SPI_RW_Reg(W_REGISTER + STATUS,0xff);
        //写TX有效数据,数据地址,数据量(选择TX_PLOAD_WIDTH(根据设定值))
        SPI_Write_Buf(W_TX_PAYLOAD, tx_buf, PLOAD_WIDTH);
        //设定配置寄存器,发射模式 上电 16位CRC校验 CRC使能
        SPI_RW_Reg(W_REGISTER + CONFIG, 0x0e);
        //启动发射
        CE_H;
        delay_ms(1);
}

/*
* main.c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nit_clock();
    TX_init();

    sta=SPI_Read(STATUS);
    SPI_Read_Buf(RX_ADDR_P0,addr,5);

    TX_Packet(TX);

    sta=SPI_Read(STATUS);
    sta=SPI_Read(STATUS);

    _EINT();
        while(1)
        {
//                sta=SPI_Read(STATUS);
                if(TX[2]>99)
                        TX[2]=0;
        }

}

//P1口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if(P1IFG&BIT0)
        {
                P1IFG &= ~BIT0;
                sta=SPI_Read(STATUS);
                SPI_RW_Reg(STATUS,0xff);
                if(sta&MAX_RT)
                {
                        TX_Packet(TX);
                }
                else if(sta&TX_DS)
                {
                        TX[2]++;
                        TX_Packet(TX);
                }
        }
}

接收端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pi24l01.h"

unsigned char sta;
unsigned char fifo_s;
unsigned char flag,i,flag_rx=0;

unsigned char addr[5]={0,0,0,0,0};
unsigned char tx[3]={1,2,3};
unsigned char RX[3]={0,0,0};

//有效数据宽度
#define PLOAD_WIDTH                3
//地址宽度
#define ADR_WIDTH                5
//发送地址&自动应答接收地址
unsigned char ADDR[ADR_WIDTH]={1,2,3,4,5};

void init_clock(void)
{
        // 检查校准信息是否被擦除
        while(CALBC1_1MHZ==0xff||CALDCO_1MHZ==0XFF);
        // 设置SELX的范围
        DCOCTL=CALDCO_1MHZ;
        // 设置SELX的范围
        BCSCTL1=CALBC1_1MHZ;
        //设置MCLK和SMCLK均为DCO_1MHz,8分频
        BCSCTL2=DIVM_3+DIVS_3;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 (i=0;i<x;i++)
            for(j=0;j<100;j++);
}

void RX_init(void)
{

        init_hwspi();
    init_nrf24l01_io();
        delay_ms(1);
        //模式选择,设定为待机模式
        CE_L;
        //停止寄存器读写
        CSN_H;

        //设定通信通道频率RF_CH,选择信道为40
        SPI_RW_Reg(W_REGISTER + RF_CH,22);
        //设定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量,选择PLOAD_WIDTH
        SPI_RW_Reg(W_REGISTER + RX_PW_P0, PLOAD_WIDTH);
        //设定射频寄存器,发射功率0dBm 数据传输率2Mbps
        SPI_RW_Reg(W_REGISTER + RF_SETUP, 0x07);
//        //设定发送节点的地址TX_ADDR, 地址数据, 地址宽度
//        SPI_Write_Buf(W_REGISTER + TX_ADDR, ADDR, ADR_WIDTH);
        //设定接收节点的地址RX_ADDR_P0, 地址数据, 地址宽度
        SPI_Write_Buf(W_REGISTER +RX_ADDR_P0, ADDR, ADR_WIDTH);
        //设定自动应答功能EN_AA,写0x01数据通道0自动应答允许
        SPI_RW_Reg(W_REGISTER + EN_AA, 0x01);
        //设定接收地址允许,接收数据通道0允许
        SPI_RW_Reg(W_REGISTER + EN_RXADDR, 0x01);

}

void Set_RX()
{
        CE_L;
        SPI_RW_Reg(W_REGISTER + CONFIG, 0x0f);
        CE_H;
        delay_ms(1);
}

unsigned char RX_PACKET(unsigned char * rx_buf)
{
        sta= SPI_Read(STATUS);
        if(sta&RX_DR)
        {
                CE_L;
                SPI_Read_Buf(R_RX_PAYLOAD,rx_buf,PLOAD_WIDTH);
                flag_rx=1;
                SPI_RW_Reg(W_REGISTER+STATUS,0xff);
        }
        return flag_rx;
}

/*
* main.c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nit_clock();

    RX_init();
    SPI_Read_Buf(RX_ADDR_P0,addr,5);
    Set_RX();
    _EINT();
        while(1)
        {
                i = SPI_Read(CD);
                if(i<1)
                {
                        sta= SPI_Read(STATUS);
                }
                else if(i>0)
                {
                        sta= SPI_Read(STATUS);
                }

                sta= SPI_Read(STATUS);
                if(sta&RX_DR)
                {
//                        RX_PACKET(RX);
                        //清除状态寄存器的值
                        SPI_RW_Reg(W_REGISTER + STATUS,0xff);
                        fifo_s =SPI_Read(FIFO_STATUS);
                }
        }
}

////P1口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        if(P1IFG&BIT0)
////        {
//                sta= SPI_Read(STATUS);
//                if(sta&RX_DR)
//                {
//                        RX_PACKET(RX);
//                }
////        }
//}

//P1口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if(P1IFG&BIT0)
        {
                P1IFG &= ~BIT0;
                sta=SPI_Read(STATUS);
//                SPI_RW_Reg(STATUS,0xff);

        }
}

求助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