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 图像传送 协议

楼主:
GMSL:Gigabit Multimedia Serial Link

速度多少?
速度可达3.125Gbps/s, 传图像1280 x 720 x 24 x 60 没问题
哪怕15米长,都是OK的。
注意,这个图像是原始图像,无压缩就以为这无延时,在汽车上延时就是事故……生命的差别
那个是10ms,都可能是半米的移动。

用什么收发器?
MAX9279/80

用什么做线?
同轴电缆,啥优势?
   便宜,抗干扰,好生产,好安装
   就凭这一点,Maxim的GMSL战胜了, TI的 FPD-Link III 和  SONY的GVIF

网友A:
车上传图像为什么不用以太网?

这个公司里面销售也经常问,
原因主要如下:
  车上的 图像传送,尤其是ADAS相关的,延时必须小,这个就等于不能压缩,因为压缩后还要解压,这延时有多了
  汽车的ECU还不到电脑那么强,装个软件就能压缩和解压

网友:
MAXIM的又一杰作:
  如图,除了传图像之外,
  还能传192KHz, 32bit的Audio(正常48K 32bit,就能拿 高清认证的标志了)
  还能
    可以透传UART
    支持图像的HDCP功能(就是不让随便复制的功能)
    支持数据扩散功能,降EMI就是
    内置PRBS功能,就是物理上的兼容性测试,变得容易了
    接收方可以个送行方 发中断
    -40℃~+105℃

网友A:
IC的航母,TI的 FPD-Link III Ser/Des

线:
屏蔽双绞线,或同轴电缆

能:
传图像和声音,控制信号

还能:
传电

速度:
传1080P,HDMI,MIPI CSI-2,OpenLDI,都行

网友:
SONY的GVIF:Gigabit Video Interface

都说一个人的价值,看他的对手,SONY的东西果然跟 TI和MAXIM的有的一拼

网友B:
这速度应该是理论最高速度吧。

网友C:
看来以后大家的选择会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速度应该是理论最高速度吧。

理论值不错,但是由于 高速串行的 受和发都是用的专门的IC, 只要电路班设计按照 guideline来,
这个速度达到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以后大家的选择会更多了

是的,车载的高速LVDS传送这快,需求很大,
竞争也多,GMSL, GVIF, FPD-Link这些主流,还有个V-By-One也经常能看到,回头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上传图像为什么不用以太网?

这个公司里面销售也经常问,
原因主要如下:
  车上的 图像传送,尤其 ...

现在车载图像已经有使用Ethernet的案例了,基于AVB协议。BMW的X5全景摄像头系统,JRL的后座椅娱乐系统,新一代的迈腾的倒车影像系统,采用的非压缩方式。担任如果像素很高那么可能需要压缩,这个本来就是CPU的活,和总线没有关系。LVDS的成本高,虽然传输速率上G,未来也不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车载图像已经有使用Ethernet的案例了,基于AVB协议。BMW的X5全景摄像头系统,JRL的后座椅娱乐系统, ...

Ethernet,我们接触的 整车厂商对这个的兴趣一直没有减,
AVB这个的确是又能传图像,又能传声音,我们也有部分项目用的就是这个

只是,整车各家的预算,还有各家的时间表都不一样,
但可以肯定,会越来越好,毕竟他是无止境的数字化。

不过LVDS吗,发展的也不错.

两个我都看好

网友:
Thine这个公司,在图像传送,尤其是LVDS上,一直是主打

V-By-One就是他们家出的。
长度可达10m
当然,收发器也得是他们家的。

http://www.thine.co.jp/products/pr_details/V-by-One.html

网友:
经典的Ethernet芯片,Broadcom还有螃蟹牌,等等
共通的特点都是,传送延时太大

Renesas 推出的 R-Car T2,
从摄像头进来,到H.264压缩,到显示,延时只有1ms
1ms 是千分之一秒,
在汽车里面延时就是 安全,
100km的车速来看,这1ms汽车在动了 2.8cm

https://www.renesas.com/ja-jp/so ... oducts/rcar-t2.html

网友:
R-Car T2延时只有1ms?太夸张吧。光H.264编码就不可能了,再加上解码,系统能控制到100ms玖不得了了。
GMSL的资料不好下,好像还要签协议?这方面也没有现成摄像头卖吧?包括TI的 FPD-Link III的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的航母,TI的 FPD-Link III Ser/Des 线: 屏蔽双绞线,或同轴电缆 能: 传图像和声音,控制信 ...

FPD LINK能传图像和信号,如何监控通信传输。例如CAN 通信可以用  CAN case canoe来监控通信是否错误。FPD LINK该如何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