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双闭环控制

楼主:
我会一直在线求助,希望大家帮帮忙
我现在开始学习电机控制,想先做一个直流机的双闭环,希望各位大牛教导教导

网友A:
拿到一个电机需要知道它的参数吗?电机上连个铭牌都没有,需要的话,我还得看怎么测电机参数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B:
ti有一些电机控制的资料。
有一个叫做motorware的软件,可以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有一些电机控制的资料。
有一个叫做motorware的软件,可以下载下来看看。

那里面的太难了,我还达不到那一步
你会不会?我是第一次做,好多疑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拿到一个电机需要知道它的参数吗?电机上连个铭牌都没有,需要的话,我还得看怎么测电机参数

直流电机有多种,首先需要知道你手中的直流电机是哪种,第二步才是电机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机有多种,首先需要知道你手中的直流电机是哪种,第二步才是电机参数。

就是那种最普通的有刷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种最普通的有刷电机

直流有刷电机,有串激、并激、复激、永磁等等类型,其机械电气特性各不相同。
所谓控制,无非是改变电机两端电压,或者通过电机的电流。在固定的机械负载下,降低串激电机两端电压会使电机转速降低很多,并激电机则下降不多,永磁电机介于前二者之间。
某些驱动车辆的直流电机,在需要提高车速时,采用降低磁场的方法(在励磁绕组中串联电阻以降低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流有刷电机,有串激、并激、复激、永磁等等类型,其机械电气特性各不相同。
所谓控制,无非是改变电机 ...

恩,我用的是最普通的永磁直流有刷电机,现在进行双闭环控制,在程序方面有一些问题,不知道闭环怎么处理,还有就是这些与电机参数有关吗?我需要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恩,我用的是最普通的永磁直流有刷电机,现在进行双闭环控制,在程序方面有一些问题,不知道闭环怎么处理 ...

“我用的是最普通的永磁直流有刷电机”
有刷永磁电机通常是小型电机。
因为电机上没有铭牌,额定电压额定电流转速扭矩等等都不知道,所以有必要先大致测量一下,否则该用多高电源电压、用多大功率的管子控制都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最普通的永磁直流有刷电机”
有刷永磁电机通常是小型电机。
因为电机上没有铭牌,额定电压额 ...

太感谢你对我这个新手的指导,测量方法是不是之前电机学学的空载试验和堵转试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太感谢你对我这个新手的指导,测量方法是不是之前电机学学的空载试验和堵转试验

有条件,多测几项,没有条件,那就只能尽力而为了。
堵转试验,小功率电机可以做,但时间要短,否则电机损坏。堵转对较大功率电机是不可能实现的,
最好能测量一下你实际负载下,你想要的转速下,电机工作电压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多测几项,没有条件,那就只能尽力而为了。
堵转试验,小功率电机可以做,但时间要短,否则电机 ...

谢谢你,能不能加你个好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能不能加你个好友

好友好像是可以随便加的。
不过,我不保证成为好友后我能够记得住,只保证我知道的问题我会回复。

网友A:
@maychang 如果不测电机参数是不是也能进行控制,只是不大好?我这条件太差,也没有测试的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aychang 如果不测电机参数是不是也能进行控制,只是不大好?我这条件太差,也没有测试的经验

总要测一下,哪怕很粗略。
小型直流永磁电机,额定电压从几伏到几十伏都有,那么你的电源电压用多少伏?
粗略测量,先施加较低电压(例如3~4V),看看空载是否能够达到一定转速。转速不够,把电压提高一些。达到一定转速,空载运行一段时间,看看发热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要测一下,哪怕很粗略。
小型直流永磁电机,额定电压从几伏到几十伏都有,那么你的电源电压用多少伏? ...

行,我先试试

网友:
@maychang 电机大概是24V 3500转左右,控制它还需要其他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