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短时间5V供电会烧坏吗?

楼主:
如题。MSP430单片机短时间5V供电会烧坏吗?

网友:
极限是4v

网友:
手册上说的极限使用条件,是保证不会烧坏的情况,但超过极限条件使用,不一定会烧,

我曾对TI的电源芯片做过电压试验,有的芯片超出极限值很多还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不一定会烧坏

网友:
试过MSP430g2553短时间没有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