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F6638自带的dac12_A 使用 DMA方法输出正弦波时,DAC12LSEL_2设置没有起作用

楼主:
问题描述:欲使用430F6638自带的dac12_A(DAC12_0)输出频率可控的正弦波 (如F169的DMA DAC0例程),DAC12LSEL_2设置没有起作用。输出为一个120KHz,不受TA1CCR0控制的正弦波。

平台说明:使用XT2 4MHz晶振

关键代码说明:

DAC12_0CTL0 |= DAC12LSEL_2 + DAC12IR + DAC12AMP_5 + DAC12SREF_1;         //设置由TA1.OUT1的正边沿锁存DAC数据
DAC12_0CTL0 |= DAC12ENC+ DAC12IFG;                                                                      //按用户手册,后使用DAC12ENC以保证DAC12LSEL_2设置有效

...

//以下为TA1.OUT1设置

TA1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V7(XMWRN]{G8~CI}BCCR3QC.gift
TA1CCR1 = 2;                                                                     // CCR1 PWM duty cycle
//TA1CCR2 = 1;
TA1CCR0 = 25-1;                                                                // PWM Period
TA1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R;                           // SMCLK, up mode, clear TAR

附件为全代码

请大侠指正!

网友:
补充说明,1)TA1的PWM测试是正确的,可以通过P3.2测量到由TA1CCR0定义的周期
                  2)DAC12LSEL_2 能对DAC0进行设置(测试TA1关闭时,P6.6即DAC0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