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画原理图时如何在十字连接时默认为有结点

楼主:
求助求助,我的AD软件上现在画两条相交的线段的时候,交叉过去默认是没有连接上的,也就是图1这个样子:
图1

而我想要的是图2这种效果,这里是我手动添加的,我想知道去那里设置默认是连接的,就是我想要默认的效果是图2这样的
图2

网友A:
应该没有吧   AD中好像是自己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吧   AD中好像是自己连得

应该有的吧,我记得这个应该是可以设置的,但是我不知道在哪个功能里。

网友B:
建议楼主如图示处理  图纸也会清爽很多

设置:

效果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如图示处理  图纸也会清爽很多

设置:

效果图:

多谢楼主推荐

网友C:
这种情况可以手动的添加这个“交叉点”。
在Place菜单下有个Manual Junction。 演示结果如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可以手动的添加这个“交叉点”。
在Place菜单下有个Manual Junction。 演示结果如下哦

我知道可以手动添加,我帖子里那个有结点的图就是手动添加的。不过我想要的是能设置这种情况下可以默认就是有结点的。我记得以前听过说怎么设置默认的,但是没自己弄过,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