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Type-C耳机了解多少?

楼主:
大家对Type-C耳机了解多少?我也是刚才听说有这么一款耳机的。

网友A:
有什么手机支持吗,虽然我用的是type-c的手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手机支持吗,虽然我用的是type-c的手机

好像现在就乐视2支持。感觉耳机的选择余地会小很多,音质也很难保证会比以前好。共用一个type-c不知道会不会影响type-c的使用寿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现在就乐视2支持。感觉耳机的选择余地会小很多,音质也很难保证会比以前好。共用一个type-c不知道会 ...

好吧,我是乐视1pro,没有兼容性或者普遍使用的话,这种耳机还是很难,我用的type-c充电器的出门只能随身带转接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是乐视1pro,没有兼容性或者普遍使用的话,这种耳机还是很难,我用的type-c充电器的出 ...

那你还是用蓝牙耳机吧,起码选择余地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是用蓝牙耳机吧,起码选择余地大一些。

我的手机耳机还是标准的那种,出门要带转接头指的是充电器,typc数据线还是太少了,type-c接口的产品也还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