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132 外接石英晶振最大幅度有多少V

楼主:
1、测量 MSP430F2132 外接晶振幅度时 发现 振动的幅度只有 200mV, 而MSP430F5342 的外接晶振 却能达600mV, 都设置到了最大驱动能力,都采用 12MHz圆柱石英晶振,两个脚上分别挂接22pF电容到地,我想问一下F2132 的 晶振幅度 本身 就很低吗? 还是 设置不正确。 下边是 F2132 的 晶振设置代码,

P2SEL |= 0xC0; // 外部晶振引脚 使能
BCSCTL1 |= XTS; // XT1 使能
BCSCTL3 |= LFXT1S_1; //高频时钟源
BCSCTL3 &= ~XCAP0;
BCSCTL3 &= ~XCAP1;

2、电路板中需要 产生一个 脉冲输出驱动MOS管,使用的是LM5114,LM5114在 输出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刻 会使电源 产生一个大约100ns波动信号,幅度在300mV左右,此信号 串入到了 整个电路板,F2132 的晶振脚 都能明显测量到此干扰影响。想请问一下有什么好办法 减轻 波动信号? 还有是 用什么办法 减轻 干扰信号 对 F2132 晶振脚 的影响?

网友:
加去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