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串口中断为什么要设置波特率发生器?

楼主:
51单片机的串口中断为什么要设置波特率发生器?

波特率发生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异步通讯里波特率是必须的,固定的时间差检测线上电平状态来实现收发

网友:
异步通讯里波特率是必须的,固定的时间差检测线上电平状态来实现收发,不同波特率影响很大

网友:
异步通讯,收发双方波特率应该相同,误差不能太大(大约4%),收发双方都必须设置波特率。不设置波特率,对方如何接收?

网友:
在串行通讯中,收发双方的数据传送率(波特率)要有一定的约定。设置波特率就像你驾车行驶一样,是要有一定的速度才能到达目的地吧。

网友:
两个串口在相互发送数据的时候,怎么判断0与1的呢?
就是波特率,两边设好相同的波特率,那么硬件上在某个时间上获得的几个电平是都是高,那就是1,同理,获得的几个电平都是低那就是0,这样0与1的判断就能够准确了。

假如两边波特率不一样,会出现什么结果,还没发送完,对方就接受完了这还干什么,不乱套了吗?

网友:
数据传送有两个基本条件 1. 同期 2. 控制  同期是必须的,哪怕是非同期最后还是变形的同期。可以简单理解为 同期就是有时钟,必要PCI总线,spi总线,i2次总线,这些都是看的见时钟的,uart直接物理上把时钟去掉了,换成了收发两头自备时钟+误差规定,就是大师说的那个4%,物力上CPU里面的时钟在pll上,时钟有接到了计数器,计数器接到了uart的收发器,uart收发器负责byte---bit---送---收---bit---byte透传  控制吗,在bit前后加上开始和结束,这样收的那方就万事具备,东风都不缺,就等你下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