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基本使用问题,求教!

楼主:
如图所示为教科书中N沟道增强型MOS管的工作原理图和特性曲线。我的问题是:1、Uds<0的部分应该是什么样的?

2、教科书中为什么不讨论Uds<0的部分?
3、实际应用中有Uds<0的用法吗?
谢谢啦~~~

网友:
对于MOS管,它的沟道不管加什么方向的电压,特性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因工艺造成的寄生二极管),D极可以作S极,S极也可以作D极   使用。

楼主详细理解一下它 的  “  沟 道  ”   -----   就知道“小于0”的问题了。

网友:
因制造工艺不同,某些功率MOS管内部有一个寄生二极管,某些没有。
但无论有没有这个寄生二极管,MOS管的D、S两电极是对称的,也就是说,D、S之间电压反向,其“沟道”特性相同。

网友:
PMOS:衬底为N型,S极与D极为P型,衬底未连接时,衬底与S极和D极分别形成二极管,衬底为阴极,当衬底与S极相连时,衬底与S极共同形成阴极,D为阳极,形成体二极管,S为阴极,D为阳极

NMOS:与上述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