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单片机下载仿真后能设置断点但是不能运行程序

楼主:
下面上图,一直都是停在第一条语句上面。

网友A:
就是一直停在第一句那里

网友:
跟进去看看到底卡死在哪?肯定有原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直停在第一句那里

跳进去看看,估计是这里面有什么死循环或者啥的,不能跳出来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