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的问题

楼主:
发现不管怎么改项目的路径和28027_RAM_lnk和F28027的属性,都会出现这些错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搞了。。。

网友A:
不要泄气,找个工程和你的比较一下,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B:
你这个估计是cmd文件的问题,你工程配置里面的device选择对了没有,确认cmd文件用对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泄气,找个工程和你的比较一下,就能找到问题

恩恩,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估计是cmd文件的问题,你工程配置里面的device选择对了没有,确认cmd文件用对了没

恩恩,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谢谢,已经解决了。

可以分享一下这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