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27烧录问题

楼主:
刚买的板子,不是很会玩,好不容易把程序烧进去了(应该是成功了,原来是流水灯效果,现在是全亮),想改成呼吸灯看看是不是真的烧录进去了。。。(因为F28027跟C51不一样。。。烧录完也不知道在哪看提示。。。)所以想实验一下,但是按照之前的烧录步骤,没看到有呼吸灯效果,代码是模仿C51的代码写的,麻烦大神看下(顺便问一下,烧录是否成功在哪里查看?)

网友A:
给toggle赋值0是没有意义的,赋值1一次翻转一次。所以你的程序在最后的死循环里面delay,然后toggle=1就可以闪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toggle赋值0是没有意义的,赋值1一次翻转一次。所以你的程序在最后的死循环里面delay,然后toggle=1就可 ...

哦哦,谢谢,我以为C2000跟C51一样赋值是指电平高低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