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学习笔记5】shell脚本学习笔记

楼主:
     【Linux学习笔记5】shell脚本学习

1.基础概念
Shell概念:shell既是一种命令语言又是一种程序设计语言,它本身是一个用C语言编写的程序,作为用户使用Linux的桥梁
Shell了解:系统给出shell提示符,对普通用户用 $ 作提示符,对root用户用 # 做提示符,在提示符后输入命令名称及所需要的参数,shell将执行这些命令。

2.shell脚本有什么用?《鸟哥私房菜》
汇整一些在 command line 下达的连续指令,将他写入 scripts 当中,而由直接执
scripts 来启动一连串的 command line 指令输出入!例如: 防火墙连续规则 ( iptables ),开机加载程序的项目 ( 就是在 /etc/rc.d/rc.local 里头的资料 ) ,等等都是相似的功能啦! 说穿了,如果不考虑 program 的部分,那么 scripts 也可以想成,仅是帮我们把一大串的指令汇整在一个档案里面,而直接执行该档案就可以执行那一串又臭又长的指令段!就是这么简单啦!

3.Hello Word开启你的shell脚本生涯
a.首行中的符号#!告诉系统其后路径所指定的程序即是解释此脚本文件的Shell程 序。如果首行没有这句话,在执行脚本文件的时候,将会出现错误。
b.后续的部分就是主程序,Shell脚本像高级语言一样,也有变量赋值,也有控制语句。除第 一行外,以#开头的行就是注释行,直到此行的结束。如果一行未完成,可以在行尾加上",这个符号表明下一行与此行会合并为同一行。
c.编辑完毕,将脚本存盘为filename.sh,文件名后缀sh表明这是一个Bash脚本文件。执行脚本的时候,要先将脚本文件的属性改为可执行的:chmod +x filename.sh
d.执行脚本的方法是:./filename.sh

实例:

4.shell编程
(1)变量

实例:

输出结果

(2)条件判断表达式&逻辑判断表达式
a.if条件判断

逻辑卷标
所表示的含义
-f
检测档案是否存在(常用)
-d
检测目录是否存在(常用)
-b
检测是否为一个Block档案
-c
检测是否为一个character档案
-r
检测是否为可读的属性

实例1(判断目录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就创建)

注意点:(每一个独立的组件之间都需要用空格键来隔开)
(1)if后面有空格(当然如果你不加空格,vi会提示你错误的)
(2)[后面、前面都要有空格,然后是分号,最后是then

实例2:判断文件是否为可执行属性且可读,如果不是则修改属性为777

运行结果

注意:myPath=/opt/..”  =号两边竟然不能有空格

实例3:变量判断

运行结果如下:

b.case条件表达式

实例1($1 直接下达类型)

输出结果:

实例2:输入数字选择输出

输出结果:

(3)循环结构的
3.1 for循环
格式:
(格式1)for var in word1 word2 ……
Do
    command
    command
    ……
done

   谈到循环,就不得不说$@变量,它代表该shell脚本的所有参数。所以,要写一个命令行中键入的所有参数的程序就应该向下面这样:

(格式2)for arg in "$@"
    do
    echo $arg
done

(格式3)简单的写法,变量i在每次迭代的过程里都会保存一个字符,范围从az:
for i in {a..z}; do actions; done;
(格式4)for 循环也可以采用C语言中的for循环格式。例如:
for ((变量=初始值; 条件判断; 变量变化))
do
    语句
Done

实例1for var in 结构

输出结果

实例2

PS$* 所有参数列表。如"$*"用「"」括起来的情况、以"$1$n"的形式输出所有参数。
$@所有参数列表。如"$@"用「"」括起来的情况、以"$1" "$n" 的形式输出所有参数。

输出结果:

实例3:

运行结果:

实例4

输出结果

3.2 while/until循环
Until: 直到条件相同的时候才离开程序
While:当条件相同的时候,就继续做
PS() (())以及 []的区别
单小括号 ()a命令组、b命令替换、c用于初始化数组,如:array=(a b c d)
双小括号 (( )):a整数扩展

b只要括号中的运算符、表达式符合C语言运算规则,都可用在$((exp))
              c单纯用也可重定义变量值,比如 a=5; ((a++)) 可将 $a 重定义为6
              d常用于算术运算比较,双括号中的变量可以不使用$符号前缀
单中括号 []:   A)bash 的内部命令,[test是等同的。
              B)test[]中可用的比较运算符只有==!=,两者都是用于字符串比较的,
                不可用于整数比较,整数比较只能使用-eq-gt这种形式。
              C)字符范围。
            D)在一个array 结构的上下文中,中括号用来引用数组中每个元素的编号

实例1 #注释的语句,实现结果和当前的输出结果一样

输出结果

实例2

输出结果

PS:
由于本人也是初学,也只是做了一些简单的联系,想要搞懂shell脚本 还需要更多深入联系
最后附上我所有联系的源代码:

网友:
汇总帖在此:
【Linux学习笔记】——by 常见泽1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3210&fromuid=536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