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 A31S 简介之A31S

楼主:
先来说说SIN A31S的主控A31S,A31S是什么意思呢?
3A合1,哪3A呢?
Allwinner  Technology(全志)
ARM
ANDROID
来看看IC架构

网友:
cpu
• ARM® Cortex™-A7 Quad-Core
• 256KB L1 Cache
• 1MB L2 Cache

GPU
PowerVR™ SGX544MP2
• Complies with OpenGL ES 2.0, OpenCL 1.x, DX 9_3

Audio
• Two sets of I2S/PCM interfaces for Baseband and Bluetooth
• Two integrated differential analog MIC amplifiers for headset and
phone
• Integrated digital MIC interface
• Dedicated headphone/speaker/receiver outputs
• Two-channel audio ADC with 96dBA SNR
• Two-channel audio DAC with 100dBA SNR

Video
• UHD H.264 2160p video decoding
• Multi-format FHD video decoding, including Mpeg1/2, Mpeg4 SP/ASP
GMC, H.263, H.264,etc.
• H.264 High Profile 1080p@30fps or 720p@60fps encoding
• 3840x1080@30fps 3D decoding, BD/SBS/TAB/FP supported
• 3840x1080@30fps 3D encoding
• Complies with RTSP, HTTP, HLS, RTMP, MMS streaming media protocols

Display
• Integrated LVDS/RGB/CPU LCD interface 1280x800 resolution
• Integrated HDMI1.4 1920x1080@60fps

Camera
• Supports 0.3M/1.3M/2M/5M CMOS sensor
• Supports 8/10/12-bit YUV/Bayer sensor

HawkView™ ISP
• Static and dynamic defect pixel correction, and lens shading correction
• Anisotropic non-linear Bayer interpolation with false color suppression
• Programmable color correction, dynamic range compression and contrast enhancement
• Advanced spatial de-noise filter
• AE/AF/AWB
• Anti-flick detection

Memory
• 32-bit DDR3/DDR3L/LPDDR2 controller
• 8-bit NAND Flash controller with 64-bit ECC

PMIC
• PMIC AXP221s
• 21-CH power output and 2.2A Flash charging
• Comply with USB 3.0 power supply standard

OS
• Supports Android 4.1/4.2 and above
• Compatible with Microsoft Windows 8

网友:
可以看出这款芯片还是相当有肌肉的,没肌肉也没法混安卓界啊

网友:
下面看看全志的几款芯片对比

网友:
双通
引领双通道时代,更高带宽,更快的文件读 、写速度
四核
最高性能功耗比,最新最先进架构
八显
全球排名前三的量产GPU
视频
支持4K分辨率,最高码率120Mbps,多路悬浮视频
快拍
支持1200w像素,1080P@60fps,0延时拍照,1秒10连拍
显示
高集成度、支持视网膜屏
低功耗
待机<20mA、机身温度<45摄氏度、CPU/GPU/DDR全方位的无极动态调频调压(SDVFS)、更智能四核专用电源管理

网友:
不错不错,能玩起来的话,就爽爆了。

网友:
双通道DDR控制器,两个内存控制器可相互独立工作,支持双通道DDR3、LPDDR2、DDR3L/3U,支持DDR动态调频调压;
双通道8-bit NAND,拥有64bit  ECC,SDR/DDR接口,1.8v/3.3v  IO, 8 bit eMMC  NAND

GPU拥有8个显示引擎

支持Open GL ES2.0
支持Open CL1.x
支持DirectX 9.3

cpu
新一代加强版浮点运算(VFPv4)
A7采用最新指令集(SIMDv2),A9(SIMDv1)
完全兼容A15
1MB内嵌式L2 Cache,延时10 cycles(A9>13 cycles)
A7支持多个操作系统同时运行(A9不支持)
A7支持1TB内存(A9最大4GB)

视频方面
视频全格式支持
Mpeg1, Mpeg2, Mpeg4 SP/ASP GMC, XVID, H.263, H.264 BP/MP/HP, WMV7/8, WMV9/VC1 BP/MP/AP, VP6/8, AVS, JPEG/MJPEG
流媒体协议全支持
HTTP, HLS, RTSP, MMS, RTMP

Hi-Fi音频输出
24-bit 2-channel Hi-Fi DAC
SNR up to 100dB
最大输出: 192KHz 24-bit 7.1ch
SPDIF 发送
Hi-Fi 音频输入
24-bit 2-channel ADC
SNR up to 95dB
简化的3G设计
内置语音噪声消除
支持数字麦克风
支持两路PCM数字语音传输
支持语音数模双通

显示接口方面

网友:
相信这个芯片是相当复杂的,但是给出的datasheet只有34页,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啊,看来只能去参考arm的手册

网友A:
这么牛逼的板子打算用来干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牛逼的板子打算用来干嘛呢

猩猩点灯

网友:
我擦,等你猩猩点灯

网友:
出个LINUX 星星点点的教程就可以带我们入门Linu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