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stm8s105改的红外发码及解码程序,请问哪里出错了,不能中断解码

楼主:
uchar irdata[];
uchar a[4]={0x00,0xff,0x11,0x11};    //储存引导码高低电平宽度、用户码、用户反码与键数据码、键数据反码
uint LowTime,HighTime; //储存高、低电平的宽度
u8 OP;        //红外发射管的亮灭
uint count;       //延时计数器
uint endcount; //终止延时计数
uchar flag;      //红外发送标志
void SendIRdata();
void delay();
void  DeCodestudy();
void TIM1_Confing(void)
{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16, TIM1_COUNTERMODE_UP, 26, 0x00);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UPDATE);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 ENABLE);
  TIM1_Cmd(DISABLE);
  TIM1_SetCounter(0);
}
void TIM2_Confing()
{
  TIM2_DeInit();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6, 0x0000);
  TIM2_Cmd(DISABLE);
}
void TIM1_Interrupt()
{
   if(TIM1_GetITStatus(TIM1_IT_UPDATE)!=RESET)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UPDATE);
   count++;
  if (flag==1)
  {
    OP=~OP;
   GPIO_WriteReverse(GPIOF, GPIO_PIN_4);
  }
  else
  {
    OP = 0;
    GPIO_WriteLow(GPIOF, GPIO_PIN_4);

  }

}

void main(void)
{
  disableInterrupts();
  CLK_Config();
  GPIO_Config();
  TIM1_Confing();
  count = 0 ;
  flag = 0;
  OP = 0;
  GPIO_WriteLow(GPIOF,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5, GPIO_MODE_IN_PU_IT);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B, EXTI_SENSITIVITY_FALL_LOW);
  enableInterrupts();
  do
  {
    delay();
    SendIRdata();
  }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SendIRdata()
{
  int i;
  char irdata;   //发送9ms的起始码
  endcount=223;
  flag=1;
  count=0;
  TIM1_Cmd(ENABLE);
  do{}
  while(count   TIM1_Cmd(DISABLE);
  endcount=117  ;
  flag=0;
  count=0;
  TIM1_SetCounter(0);
  TIM1_Cmd(ENABLE);
  do{}
  while(count   TIM1_Cmd(DISABLE);
  irdata=a[0];
  for(i=0;i<8;i++)    //先发送0.56ms的38KHZ红外波(即编码中0.56ms的低电平)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TIM1_SetCounter(0);
    TIM1_Cmd(ENABLE);
    do{}
    while(count     TIM1_Cmd(DISABLE);
    if(irdata-(irdata/2)*2)  //判断二进制数个位为1还是0
    {
      endcount=41;  //1为宽的高电平
    }
    else
   {
     endcount=15;   //0为窄的高电平
   }
   flag=0;
   count=0;
    TIM1_SetCounter(0);
    TIM1_Cmd(ENABLE);
   do{}
   while(count    TIM1_Cmd(DISABLE);
   irdata=irdata>>1;
  }    //发送十六位地址的后八位
  irdata=a[1];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TIM1_SetCounter(0);
    TIM1_Cmd(ENABLE);
    do{}
    while(count     TIM1_Cmd(DISABLE);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TIM1_SetCounter(0);
    TIM1_Cmd(ENABLE);
    do{}
    while(count     TIM1_Cmd(DISABLE);
    irdata=irdata>>1;
  }    //发送八位数据
  irdata=a[2];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TIM1_SetCounter(0);
     TIM1_Cmd(ENABLE);
     do{}
     while(count      TIM1_Cmd(DISABLE);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TIM1_SetCounter(0);
     TIM1_Cmd(ENABLE);
     do{}
     while(count      TIM1_Cmd(DISABLE);
     irdata=irdata>>1;
  }    //发送八位数据的反码
     irdata=~a[2];
  for(i=0;i<8;i++)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TIM1_SetCounter(0);
    TIM1_Cmd(ENABLE);
    do{}
    while(count     TIM1_Cmd(DISABLE);
    if(irdata-(irdata/2)*2)
    {
      endcount=41;
    }
    else
    {
      endcount=15;
    }
    flag=0;
    count=0;
    TIM1_SetCounter(0);
    TIM1_Cmd(ENABLE);
    do{}
    while(count     TIM1_Cmd(DISABLE);
    irdata=irdata>>1;
  }
  endcount=10;
  flag=1;
  count=0;
   TIM1_SetCounter(0);
   TIM1_Cmd(ENABLE);
  do{}
  while(count   TIM1_Cmd(DISABLE);
  flag=0;
}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i<400;i++)
  {
    for(j=0;j<100;j++)
    {
    }
  }
}
/************************************************************
函数功能:对4个字节的用户码和键数据码进行解码
说明:解码正确,返回1,否则返回0
出口参数:dat
/****************************************************************************/
void DeCodestudy()
{
   uchar i,j,k;
   uchar temp;    //储存解码出的数据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5, GPIO_MODE_IN_PU_NO_IT);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B, GPIO_PIN_5)== SET);
   TIM2_SetCounter(0x00);
   TIM2_Cmd(ENABLE);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B, GPIO_PIN_5)==RESET);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给引导码低电平计时
   TIM2_Cmd(DISABLE);              //关闭定时器T0
   LowTime= TIM2_GetCounter();  //保存低电平时间
   TIM2_SetCounter(0x00);
   TIM2_Cmd(ENABLE);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B, GPIO_PIN_5)== SET);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给引导码高电平计时
   TIM2_Cmd(ENABLE);      //关闭定时器T0
   HighTime=TIM2_GetCounter(); //保存引导码的高电平长度
   TIM2_SetCounter(0x00);
   if((LowTime>8500)&&(LowTime<9500)&&(HighTime>4020)&&(HighTime<5000))
   {
                                                //如果是引导码,就开始解码,否则放弃,引导码的低电平计时
                                               //次数=9000us/0.9995=9004, 判断区间:9004-500=8504,9004+500=9504.
      for(i=0;i<4;i++)      //连续读取4个用户码和键数据码
    {
       for(j=0;j<8;j++)  //每个码有8位数字
        {
          temp=temp>>1;  //temp中的各数据位右移一位,因为先读出的是高位数据
          TIM2_SetCounter(0x00);
          TIM2_Cmd(ENABLE);        //开启定时器T0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B, GPIO_PIN_5)== RESET);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
          TIM2_Cmd(DISABLE);
          LowTime=TIM2_GetCounter();
          TIM2_SetCounter(0x00);
          TIM2_Cmd(ENABLE);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B, GPIO_PIN_5)== SET);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
          TIM2_Cmd(DISABLE);        //关闭定时器T0
          HighTime=TIM2_GetCounter();  //保存高电平宽度
           if((LowTime<400)||(LowTime>700))
          k=0;
          return ;       //如果低电平长度不在合理范围,则认为出错,停止解码
          if((HighTime>460)&&(HighTime<660))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560微秒左右,即计数560/0.9995=560次
              temp=temp&0x7f;       //(560-100=460, 560+100=660),则该位是0
          if((HighTime>1400)&&(HighTime<1900))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1680微秒左右,即计数1680/0.9995=1700次
              temp=temp|0x80;       //(1700-250=1450,1700+250=1950),则该位是1
        }
           ir_data[i]=temp; //将解码出的字节值储存在a
     }
}
        if(ir_data[2]]==~ir_data[3])  //验证键数据码和其反码是否相等,一般情况下不必验证用户码
         k=1;
         return ;     //解码正确,返回1

   if(k==1)
     {
       GPIO_WriteReverse(GPIOB, GPIO_PIN_0);
     };

}

网友: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太长了,你截一下看中断服务执行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长了,你截一下看中断服务执行没

找到问题了是硬件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