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93B电源IC输出负电压情况

楼主:
用RT9293B搞了个LCD的VGH/VGL电压电路,电路图如下

TFT_VGH输出还算正常,有10.45V左右
但是TFT_VGL只有-2.5V左右
电容C1的上端只有-5V左右。
看上去应该是只有正向输出的一半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maychang @dontium @dragongtr @qwqwqw2088 大侠们帮忙看看这个问题吧

网友A:
电容C1容量可能太小了。增加C1容量试试看。
另外,TFT_VGL用R1和R10两支电阻分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要确定LCD的供电电压,比如VGH/VGL电源需要多少
RT9293B只是一个升压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确定LCD的供电电压,比如VGH/VGL电源需要多少
RT9293B只是一个升压IC

VGH=18V
VGL=-8V
现在就是这个负压不太够,只有正压的一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容C1容量可能太小了。增加C1容量试试看。
另外,TFT_VGL用R1和R10两支电阻分压,是怎么回事?

原来设想是C1上端电压会是和正电压相等的,然后才要用电阻分压得到VGL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来设想是C1上端电压会是和正电压相等的,然后才要用电阻分压得到VGL的

“电容C1的上端只有-5V左右”
“原来设想是C1上端电压会是和正电压相等的”
C1上端电压不是直流,而是相当窄的脉冲,其峰值大致上与TFT_VGH相同。
你用什么仪器测量电容C1上端电压测出来-5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容C1的上端只有-5V左右”
“原来设想是C1上端电压会是和正电压相等的”
C1上端电压不是直流,而是 ...

就万用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就万用表啊。。。

应该改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改用示波器看看?

万用表直流电压档当然无法测量C1上端电压,因C1上端电压是窄脉冲。即使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也无法测量这么高频率的电压。
显然应该用示波器看C1上端波形。示波器用直流档的话,可以直接读出峰值和谷值以及占空比。
C2上端电压倒是可以用万用表直流档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直流电压档当然无法测量C1上端电压,因C1上端电压是窄脉冲。即使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也无法测量这 ...

C2上端也是-5V呀,和C1测量是一样的,电阻分压后就变-2.5V了
有说,应该用稳压二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2上端也是-5V呀,和C1测量是一样的,电阻分压后就变-2.5V了
有说,应该用稳压二极管的

先别说C2。
C1上端用示波器看了没有?是不是窄脉冲?脉冲峰值多少?谷值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别说C2。
C1上端用示波器看了没有?是不是窄脉冲?脉冲峰值多少?谷值多少?

肯定不是窄波呀,有个基础电平,在基础电平上叠加了斜波,我没有加什么电容,加了电容应该可以得到比较平的电压
C1改成105的话,负压幅值会变大一点。
我改过匹配电阻后,正向电压加大了点后,负向电压也加大了,貌似负电压和正电压没啥特别的关系,并不是所谓的一半一半的关系

网友:
VGL是LCD的负偏压,用电量很小,电路的供电能力也小,这样,如果负载太重的话,就不可能达到合适的电压。

楼主在测量时:
1、把R1去掉,测量一下C3两端的电压,看看是不是超过了所需要的负压?

--------       一般情况下,只要VGH达到要求,这个电压也会高于所需电压的。如果不是,就有器件损坏或数值不正确。

2、R1 、R10接上后电压低,看是不是等于C3两羰电压的一半,如果不是,说明这两个电阻的取值过小,要加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是窄波呀,有个基础电平,在基础电平上叠加了斜波,我没有加什么电容,加了电容应该可以得到比较平 ...

“我没有加什么电容,加了电容应该可以得到比较平的电压”
加什么电容?在哪里加?

“肯定不是窄波呀,有个基础电平,在基础电平上叠加了斜波”
这个波形就不对。C1上端和C1下端(L1左端)交流波形相同,仅差一个直流电压。
你是否将示波器探头地线夹到C1下端,探头触C1上端测量的?

“我改过匹配电阻后”
“匹配电阻”是指R8R9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加什么电容,加了电容应该可以得到比较平的电压”
加什么电容?在哪里加?

“肯定不是窄波呀 ...

C1两端理论波形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LX为开关脚,应该会是有个基础电压,然后在基础电压上震荡吧
匹配电阻是指R8,R9,用来匹配VGH的输出电压值的VGH和VGL加滤波电容的话,应该能得到比较平的输出电压,有效电压幅值应该也会高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1两端理论波形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LX为开关脚,应该会是有个基础电压,然后在基础电压上震荡吧
匹配电 ...

“C1两端理论波形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我从来没有说过“C1两端电压”。在6楼你自己说的是“C1上端电压”,7楼我回复也是说“C1上端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1两端理论波形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我从来没有说过“C1两端电压”。在6楼你自己说的是“C1上端电压 ...

哦,C1上端电压理论是啥样的,会到0V?还是说到负几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1两端理论波形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LX为开关脚,应该会是有个基础电压,然后在基础电压上震荡吧
匹配电 ...

“LX为开关脚,应该会是有个基础电压,然后在基础电压上震荡吧”
LX脚,波形是脉冲,谷值(低电平)接近于零,峰值(高电平)略高于VGH。有可能脉冲是阶梯状(有个中间电平,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X为开关脚,应该会是有个基础电压,然后在基础电压上震荡吧”
LX脚,波形是脉冲,谷值(低电平)接近于 ...

那对应的C1电容上端电压理论是个啥波形呢?
示波器量着周期有个1ms左右呀,LX为脉冲的话,C1下端是脉冲,上端应该是和电容大小有关咯,应该是充放电平衡时的电平。
我是参考这个电路来弄的,TPS61040来做的
这个出来,正负电压幅值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C1上端电压理论是啥样的,会到0V?还是说到负几V

“C1上端电压理论是啥样的,会到0V?”
C1上端电压波形应该是窄的负向脉冲,峰值接近于零(D4正向压降),谷值约为负VGH。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对应的C1电容上端电压理论是个啥波形呢?
示波器量着周期有个1ms左右呀,LX为脉冲的话,C1下端是脉冲 ...

这个电路没有错。
注意这个电路中C3是1uF。而你第一次用104,即0.01uF,第二次用105,即0.1uF。
另外,注意14楼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对应的C1电容上端电压理论是个啥波形呢?
示波器量着周期有个1ms左右呀,LX为脉冲的话,C1下端是脉冲 ...

“LX为脉冲的话,C1下端是脉冲,上端应该是和电容大小有关咯”
C1上端波形在C1容量够大情况下,与C1容量大小无关。注意: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容量越大越不能突变。

“示波器量着周期有个1ms左右呀”
这个不大可能。周期1ms是可以听得见的。1us倒是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X为脉冲的话,C1下端是脉冲,上端应该是和电容大小有关咯”
C1上端波形在C1容量够大情况下,与C1容量 ...

把原来生成负压的那部分电路改成稳压管是不是更直接简单点啊

这上面的R1,R10电阻能起到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原来生成负压的那部分电路改成稳压管是不是更直接简单点啊

这上面的R1,R10电阻能起到什么用呢

此电路和你首帖电路并无不同,仅仅是用R1R10稳压管代替了首帖图中R1R10,并不简单。
此电路中我认为R10什么用也没有,应该去掉(开路)。R1用处也不大,可以去掉(短路),因为倍压整流本来就是自限流的,不必另加R1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没有错。
注意这个电路中C3是1uF。而你第一次用104,即0.01uF,第二次用105,即0.1uF。
另外, ...

104是0.01uF?
电路中也没C3呀,是想说C5么?R1电阻前面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4是0.01uF?
电路中也没C3呀,是想说C5么?R1电阻前面的电容?

说错了。104是0.1uF,105是1uF。

C3是指20楼图中电容,对应首帖图中C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和你首帖电路并无不同,仅仅是用R1R10稳压管代替了首帖图中R1R10,并不简单。
此电路中我认为R10 ...

我们这一个工程说后端的R10据说是“假负载”,还有什么稳定输出的作用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一个工程说后端的R10据说是“假负载”,还有什么稳定输出的作用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有什么稳定输出的作用”

是这么回事:假定负载为RL,RL变化范围可使电流在1~2mA范围变化。现在并联上R10,R10上通过电流2mA。未并联R10时,电流最大和最小之比为2倍。并联R10后,电流最大和最小之比为1.33倍。变化范围小了,故而“稳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