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够通过下面一段话画出逻辑框图啊

楼主:
假设中值滤波使用的邻域为3*3,那么就需要知道9个数据。
同一行相邻的数据可以通过设置多个寄存器获取。
同一列的相邻数据的获取可以使用一个行缓存LineBuffer获取,行缓存的头部是ROM中流出的数据,行缓存的3个末端是相邻的三行,这样就能每个周期得出相邻行的三个数据。
这样每个周期就能获取邻域内的9个数据。

谁能够知道这个的逻辑框图怎么画 ,画了半天都不对啊。谢谢。

网友A:
。。。首先你的话很混乱,其次你要画什么逻辑框图?是要画中值滤波的计算过程的?还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话很混乱,其次你要画什么逻辑框图?是要画中值滤波的计算过程的?还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上面的那段话是怎样实现3*3的,用框图该怎么画出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上面的那段话是怎样实现3*3的,用框图该怎么画出来 。

不过现在我好想明白了。

网友C:
根据你的意思,花了一个,供您参考
中间细微延时,边界值调整,根据你需要自己加上吧

如果进来的数据,不是大的数据流,用不着这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意思,花了一个,供您参考
中间细微延时,边界值调整,根据你需要自己加上吧

如果进来的数据, ...

恩,谢谢。因为是图像方面的处理,数据还是蛮大的。

网友D:
很久以前做過,當時畫的,將就著參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久以前做過,當時畫的,將就著參考吧

恩非常感谢

网友C:
楼主,你说你图像是BMP格式进来的,
那用的是什么接口啊,LVDS输入,还是直接RBG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你图像是BMP格式进来的,
那用的是什么接口啊,LVDS输入,还是直接RBG输入

是直接用RGB输入的

网友C:
正常RGB输入都会有,VS, HS,
有些会有 data_valid, 水平的数据有效,如果没有这个信号,最好自己根据hs vs把这个信号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RGB输入都会有,VS, HS,
有些会有 data_valid, 水平的数据有效,如果没有这个信号,最好自己根据hs vs ...

非常感谢,又学到很多的知识,不过还是有些不是太懂。

网友C:
楼主,看了你另外一个贴,你用的板子 是 DE1-SoC Board, 构成是这样的
Video Input
TV Decoder (NTSC/PAL/SECAM) and TV-in connector

Display
24-bit VGA DA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了你另外一个贴,你用的板子 是 DE1-SoC Board, 构成是这样的
Video Input
TV Decoder (NTSC/P ...

恩  好的  我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