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Altera的乘法浮点数IP核么?

楼主:
最近在用浮点数IP核,遇到一个问题,如下图,一个是在时钟上升沿输入的数据,一个是在下降沿输入的数据,为什么输出的结果不一样啊?而且在上升沿输入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错误的,求解。。。。

网友A:
乘法器用上升沿是对的,下降沿做就不要多想了。

要么看 sim设定的 时间
要么看下手册的注意事项
要么把传递给 乘法器的那个DFF,加上 #几个ns

网友B:
我用了很多次了,没有出现过你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乘法器用上升沿是对的,下降沿做就不要多想了。

要么看 sim设定的 时间
要么看下手册的注意事项
要 ...

可是上升沿输出的结果有问题啊,下降沿才输出正确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很多次了,没有出现过你这种情况

之前也用过,但是今天才发现做连续输入两个数据的时候计算是有问题的

网友A:
换了下降沿的,这么一来 传数据给core,core在传数据给你,这里可就都是非同期了。

方便的话,能发sim的环境发过来吗,我跑跑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之前也用过,但是今天才发现做连续输入两个数据的时候计算是有问题的

这是我的设置,这个IP是流水线工作,5个clk后得到结果,
我怀凝你不会流水线编程,同时问题也没有说清楚,最好把IP的测试程上贴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设置,这个IP是流水线工作,5个clk后得到结果,
我怀凝你不会流水线编程,同时问题也没有说清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mult2_vhd_tst IS
END mult2_vhd_tst;
ARCHITECTURE mult2_arch OF mult2_vhd_tst IS
-- constants
constant ClockPeriod : TIME := 20 ns;
-- signals
SIGNAL aclr : STD_LOGIC;
SIGNAL clk_en : STD_LOGIC;
SIGNAL clock : STD_LOGIC;
SIGNAL dataa :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IGNAL datab :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IGNAL result :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COMPONENT mult2
        PORT (
        aclr : IN STD_LOGIC;
        clk_en : IN STD_LOGIC;
        clock : IN STD_LOGIC;
        dataa : IN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datab : IN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result : OUT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BEGIN
        i1 : mult2
        PORT MAP (
-- list connections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
        aclr => aclr,
        clk_en => clk_en,
        clock => clock,
        dataa => dataa,
        datab => datab,
        result => result
        );
init : PROCESS
-- variable declarations
BEGIN
        -- code that executes only once
         aclr<='1';
                clk_en<='0';
                  wait for 30ns;
                aclr<='0';
                clk_en<='1';
                dataa<="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
                datab<="01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2
                wait for 20ns;
                --s<="001";
                dataa<="0011111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
                datab<="110000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64
                wait for 20ns;
                --s<="001";
                dataa<="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datab<="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WAIT;
END PROCESS init;
always : PROCESS
-- optional sensitivity list
-- (        )
-- variable declarations
BEGIN
        -- code executes for every event on sensitivity list
clock<='0';
                wait for (ClockPeriod/2);
                clock<='1';
                wait for (ClockPeriod/2);
END PROCESS always;
END mult2_ar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下降沿的,这么一来 传数据给core,core在传数据给你,这里可就都是非同期了。

方便的话,能发sim的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mult2_vhd_tst IS
END mult2_vhd_tst;
ARCHITECTURE mult2_arch OF mult2_vhd_tst IS
-- constants
constant ClockPeriod : TIME := 20 ns;
-- signals
SIGNAL aclr : STD_LOGIC;
SIGNAL clk_en : STD_LOGIC;
SIGNAL clock : STD_LOGIC;
SIGNAL dataa :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IGNAL datab :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IGNAL result :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COMPONENT mult2
        PORT (
        aclr : IN STD_LOGIC;
        clk_en : IN STD_LOGIC;
        clock : IN STD_LOGIC;
        dataa : IN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datab : IN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result : OUT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BEGIN
        i1 : mult2
        PORT MAP (
-- list connections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
        aclr => aclr,
        clk_en => clk_en,
        clock => clock,
        dataa => dataa,
        datab => datab,
        result => result
        );
init : PROCESS
-- variable declarations
BEGIN
        -- code that executes only once
         aclr<='1';
                clk_en<='0';
                  wait for 30ns;
                aclr<='0';
                clk_en<='1';
                dataa<="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
                datab<="01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2
                wait for 20ns;
                --s<="001";
                dataa<="0011111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
                datab<="110000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64
                wait for 20ns;
                --s<="001";
                dataa<="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datab<="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WAIT;
END PROCESS init;
always : PROCESS
-- optional sensitivity list
-- (        )
-- variable declarations
BEGIN
        -- code executes for every event on sensitivity list
clock<='0';
                wait for (ClockPeriod/2);
                clock<='1';
                wait for (ClockPeriod/2);
END PROCESS always;
END mult2_arch;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楼主,你好,
你能把你的能跑的环境,去掉里面的临时生成的文件,打个包,贴上来吗。
如果你用到那个库,顺便也把那个文件放在包里面,

这样你的环境,到哪里,只要有modelsim都能独立跑了。交流起来也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设置,这个IP是流水线工作,5个clk后得到结果,
我怀凝你不会流水线编程,同时问题也没有说清 ...

yupc123 图上面的细节 都是重要信息啊,
“Match project/default” -> 勾选了这个,FPGA一致了,综合才好放进去
“Output latency”-> 乘法器支持数据流计算,连续给N个数据,最后一个出结果的时间就是N+6
“Use dedicated multipler circuirtry”这个正常都是选的,用硬核,不得己采用逻辑搭

网友:
引用 网友A:
yupc123 图上面的细节 都是重要信息啊,
“Match project/default” -> 勾选了这个,FPGA一致了,综合才 ...

恩,我都选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能把你的能跑的环境,去掉里面的临时生成的文件,打个包,贴上来吗。
如果你用到那个库 ...

网友A:
把你 9楼的帖子做 tb_top,
  i1 : mult2 改成 i1 : mult  跑了之后,结果贴在下面,如图,不要改时钟延,"貌似"结果出来了,

顺便,浮点的结果在modelsim 是可以选择的。

网友:
仿真的时候,也得尽量按同步逻辑来写,这是原则

就是你的,
  1. 用送给 MULT的那个时钟,来生成送给MULT的数
  2. 拿乘法器的数据,也要同步那,就是用你的 clock来拿

这个结果就是要你的啦。

网友A:
老实说,大夏天弄这个比较热,
下次能不能把代码稍微整理下,丢东西上啦 也写个简单的说明啥的,
这个不管谁看到了,要不要那么费力气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大夏天弄这个比较热,
下次能不能把代码稍微整理下,丢东西上啦 也写个简单的 ...

因为就是生成的IP核,我想着说也没什么需要注释啊,谢谢耐心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 9楼的帖子做 tb_top,
  i1 : mult2 改成 i1 : mult  跑了之后,结果贴在下面,如图,不要改时钟延," ...

我的modelsim怎么没有32位浮点数显示的啊??

网友A:
肉眼看,运算时有点累 哈。
我用的是 ModelSim-Altera 10.3d (Quartus II 15.0),Altera 网站上下载的免费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肉眼看,运算时有点累 哈。
我用的是 ModelSim-Altera 10.3d (Quartus II 15.0),Altera 网站上下载的免费 ...

恩恩,那我去下一个试试,因为我用的quartus II 14.0,版本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Quartus的话,只要你要用的FPGA片子能放进去就行。
Modelsim只要能跑就行,版本会有点差异,但是正常我们都没有care这些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Quartus的话,只要你要用的FPGA片子能放进去就行。
Modelsim只要能跑就行,版本会有点差异,但是正常我们 ...

如果我要调用浮点乘法器的IP核,那我要怎么同步输入的数据和时钟啊??

网友:
原来乘法器数据有偏差,原因是数据流是非同期

  乘法器clock用的是你生成的clock
  乘法器dataa和datab输入,是凑时间,凑出来的。

   wait for 20ns;
   dataa<="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
   datab<="01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2

这样Modelsim 一看,两个时序上没有多大关联,当非同期处理了,
你的结果自然就不能保证

网友:
后来改了,乘法器数据对上了,原因是数据流是同期

  乘法器clock用的是你生成的clock
  乘法器dataa和datab输入,也是clock的事件来了才给数据的。

   wait until clock'event and clock = '1';
   dataa<="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
   datab<="01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2

这样Modelsim 一看,乘法器输入和计算上是同期,你的结果自然就对上了

网友:
同期和非同期可以这样理解。

同期:
  你和你们学校隔壁班女生谈恋爱,
  约好在大爷打铃下课的时候交换小纸条,
  这样是同步,你们能继续,且交换信息效率高

非同期:
  你和其他学校女生谈恋爱,
  也约好在大爷打铃下课的时候交换小纸条,
  可是你们学校大爷打铃的时间,跟她们学校大爷打铃的时间有偏差
  你们这个小纸条 就老是没法交换成功。

网友:
非同期处理:
   有的时候非得和其他学校女童鞋交换小纸条,怎么办??

  效率不直接影响感情,
   大家约好我们还是等到放长假在联系吧,
   这样时间同步容易些,你们又可以交换小纸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同期处理:
   有的时候非得和其他学校女童鞋交换小纸条,怎么办??

   效率不直接影响感情,
  ...

我要用两个乘法器去实现三次乘法,不知道怎么在程序里面控制同步输入数据

网友:
楼主,你好:
你们把你想做的画个简单的时序图,或者是流程图,模块图都行
就这两句话,有点看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们把你想做的画个简单的时序图,或者是流程图,模块图都行
就这两句话,有点看不明白啊。

我不想在testbench里面用语句控制,而是想在程序里面控制乘法器的输入与时钟上升沿同步,要怎么实现?

网友:
画了个图,你是想计算 I * I * D,

在I_D_Gen里面生成你需要的 ID 数据即可
生成数据的时候用 “ wait until clock'event and clock = '1';”

另外只是为了延时需要的话,FIFO也是不需要的,DFF直接用即可

网友:
你好,请问各位大神,我要实现的是(a*b)+(c*d),调用的IP内核,IP内核本身采用流水线计算,要实现整体流水线计算,在乘法器和加法器之间还用插入暂存寄存器吗?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书上一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