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No USB FET was found

楼主:
为什么在安装了CCS6.1.3之后,总是显示MSP430: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No USB FET was found,重装系统和软件都不行,链接usb之后只是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多了一个usb hub,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跪谢,

网友:
驱动问题吧。楼主需要确定你是否用的是FET的仿真器,另外驱动好像看起来没安装成功哦。

网友:
删了手动安装驱动吧,很明显驱动问题,又得折腾了目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