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DP83848 以太网连接问题

楼主:
现做了一个STM32+DP83848 以太网通讯系统,但是在连接路由器(局域网LAN端口)的时候,有的路由器可以连通,并收发数据都成功,有的路由器确连接不上。
尝试了TP-LINK、Huawei、Tenda、net-core、小米等,同个品牌的路由器也有不能连通的情况。
然后购买了 对比的电路板,也就是STM32+DP83848的对比版,所有的路由器都可以连通通讯,而且两个板子的软件是一样的。信号连接也是一样的。
电路图如下:

有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或者有没有好的分析方法?

网友:
这个测试很有意思啊

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测试过那么多的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试很有意思啊

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测试过那么多的路由器

那你有没有遇到过用以太网连到路由器,然后电脑无法ping到该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B:
两块板子,除了布线不一样,其他都是一模一样?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以我调试的经验
当你觉得一模一样的时候,更应该仔细的去看看是否存在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块板子,除了布线不一样,其他都是一模一样?

是的。我特地检查了RXD和TXD的线长,发现自己的板子上不是等长的,最大相差5mm。初步判断是不等长使信号传输过程中阻抗不匹配,导致现在的问题。

网友:
照着stm32107那个板子布的,RMII接口,没有发现有这个问题,
按你的说法,唯一不同就是PC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特地检查了RXD和TXD的线长,发现自己的板子上不是等长的,最大相差5mm。初步判断是不等长使信号 ...

这个好办,你找一段细线,弄一样长,反正比PCB上最长的的线还长点,把PCB上的线用刀子割断,多割几个地方,然后把细线替代这个PCB的走线,注意别短路,焊接好点,试试,这样可以严格保证等长来验证你的问题,就算这个线有10厘米也不怕
刚好,我今天晚上刚调试好了我的STM32+DP83848 DHCP失败的问题,困扰两周了。希望你也早点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