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仿真器问题求教

楼主:
手头有几片CC2640的板子,焊接好好的,烧录接口也引出来了,想加以利用。
之前没有接触过,请教各位大大,
手头的jlink,ulink,msp430,ccdebuger有可用的吗?
感觉都不行啊。
只能淘宝买个嘛?

网友:
直接用jlink

网友A:
MSP430,和CC-DEBUGGER肯定不行
J-LINK和ULINK应该可以
好像要连接4条线(不是SWD)
我也是听说,还没有试过

网友:
奇怪的是:jlink我连了6根线(TDI TDO TCK TMS + VDD GND),想用jflash连接一下,每次都不成功,提示字样好像是cc2538,不是cc26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430,和CC-DEBUGGER肯定不行
J-LINK和ULINK应该可以
好像要连接4条线(不是SWD)
我也是听说,还没 ...

我试了,好像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430,和CC-DEBUGGER肯定不行
J-LINK和ULINK应该可以
好像要连接4条线(不是SWD)
我也是听说,还没 ...

公司买了个CC2650 launchpad
这下子应该可以解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这个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0581-1-1.html

谢谢,暂时先不折腾了
等CC2650launchpad到了再搞

网友:
你好,我是新手在学习CC2640,我看到你也在研究,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教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