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通过串口向上位机发送浮点数

楼主:
组装数据
首先将数据组装起来,通过sprintf函数。
组装数据时用的小技巧:
   length = 0;
    sprintf(Storage+length, "Rr=%4.3f ", g_StrComm.aSBuf[0]);
    length = strlen(Storage);   //strlen =12
    sprintf(Storage+length, "Rh=%4.3f ", g_StrComm.aSBuf[2]);
    length = strlen(Storage);   //strlen =24
    sprintf(Storage+length, "B1=Rr/Rh=%2.4f", g_StrComm.aSBuf[0]/g_StrComm.aSBuf[2]);
    length = strlen(Storage);
    SendStr(Storage,strlen(Storage));   //组装完发送数据

通过这样方式组装数据比较轻松,方便获取数组长度,方便更新数组内容;
通过sprintf函数轻松的将浮点数类型转换为char类型,每个数字对应一个byte字节,

2.发送数据
void SendStr(char SBuf[],int len)
{
  int m = 0;
  for( m = 0; m < len; m++ ) //循环发送len 个字节
  {
    while (!(UCA1IFG&UCTXIFG));        // UART1发送寄存器准备好
    UCA1TXBUF = SBuf[m] ;               //发送一个字节
  }
}

网友:
对数据量不大的应用这种方法挺实用,可以直接使用串口助手查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