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连接MSP430F1232单片机之后,不传输数据

楼主:
通过安卓手机端的软件来接受蓝牙数据,蓝牙连接单片机,通过单片机的串口将数据给蓝牙,然后蓝牙再发送给手机,现在手机端通过Eclipse调试,发现应该是卡在了输入流的read上,因为read方法是阻塞式的,如果没有发送过来数据,就会阻塞在这里。

通过测试发现,蓝牙本身没有问题,因为蓝牙接到了原来的板子上,能成功发送数据;安卓软件本身没有问题,因为通过以前的板子也测试了,能够正常接收数据;

问题出现原因分析:

(1)既然不是蓝牙的问题和安卓软件的问题,那么问题可能是出在单片机程序的问题,数据没有发送给蓝牙--软件问题。

(2)蓝牙本身的RX和TX两根线没有接好--硬件问题。

最终发现:是单片机程序的波特率设置有问题,蓝牙的波特率设置是9600,本来单片机程序也是按照TI官方例程,设置成了9600,但是应该是单片机本身的主时钟频率和辅助时钟频率采用的是内置的DCO产生的,是一个大概的范围,只是按照2MHz来算(因为自己在Rosc引脚外面接了一个100K电阻),所以根据2MHz算出来对应9600波特率的寄存器设置结果应该是不对的,所以通过UART发送给蓝牙的时候,蓝牙无法接收。

感觉是这个原因,因为自己通过外接8M晶振,再设置波特率,连接蓝牙,就能成功接收数据了。

但是一个师兄说,波特率不正确,大不了接受的数据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压根接不到数据,可能还存在着某些问题,但是自己通过采用准确的外接晶振作为主时钟频率和辅助时钟频率,问题得到了解决。

网友:
如果是完全透传的模式,那么波特率有误没关系,看到的将是乱码。如果有应用层协议存在,因前导头都不能匹配,手机方软件会认为是噪声,所以无法看到有数据输出。事实上,如果采用完全透传模式,即使没有信号源,因空中电磁辐射噪声和接收机本身的热噪声,杂散“数据”就会始终有,这会给系统带来不必要的处理负担,所以通常都不会采用完全透传模式,至少也会引入一个前导同步字的所谓有限透传模式,这样就不受噪声的烦扰了。

网友:
请问你可以发一份MSP430F1232的工程模板给我吗,我自己建的模板怎么都用不了,求求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