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449 BSL电路的问题

楼主:
设计需要一个BSL电路 希望采用CH340G芯片(USB转串口)
之前设计过用于上电高电平(5V)微控制器的USB转串口电路,如下图

想把这个电路直接用于MSP430F449电路上,请问TI的工程师这样做可不可行?

(根据TI提供的文档,RXD-P1.1,TXD-P1.0,,那么请问DTR与RTS信号怎样连接?)

网友:
CH340是USB转rs232的。你就看MSP430F449上有没有转出rs232.至于txd,你看手册是不是和USB相互转换的就知道了。就看电平和接口类型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