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从入门到XX(一)----Led Blink

楼主:
CC3200 LanchPad到手后,如何开始学习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去哪里找资料。

学习资源
    CC3200产品介绍网页
    CC3200WIKI

接下来就是开发环境的搭建了。

开发环境搭建
1. 这里我们使用TI的CCS6,在TI官网下载最新版的CCS6。TI提供免费的Licence。安装时勾选CC3200即可。
2. 下载CC3200的SDK,SDK中包含硬件驱动库已经各种示例程序。并且SDK里的文档非常详细。对了LanchPad的原理图包含在SDK中。下载地址
3. 安装完CCS6与SDK后,在CCS的TI Resource Explorer中添加SDK路径。

那么来开始我们第一个demo吧。
第一个例子
打开TI Resource Explorer -->CC3200SDK_1.2.0-->cc3200-sdk-->example-->blinky-->blinky. 如下图:

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往下操作。
在第三步前,将CC3200与PC用USB线连接。会自动安装驱动。
将SDK目录下tools-->CC3200.ccxml文件添加到Blinky工程中,这文件指定了使用板载的调试器。
Ok,现在可以下载调试了。

网友A:
将SDK目录下tools-->CC3200.ccxml文件添加到Blinky工程中,   --- 请问如何添加?

网友B:
为啥我下的SDK安装完成后再example文件夹下只有provisioning_ap文件夹一个,没找到楼主说的blinky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将SDK目录下tools-->CC3200.ccxml文件添加到Blinky工程中,   --- 请问如何添加?

在Project Explorer中选中blinky右键Add Files 添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下的SDK安装完成后再example文件夹下只有provisioning_ap文件夹一个,没找到楼主说的blinky啊

你下载的SDK安装程序的文件名是这个吗?CC3200SDK-1.2.0-windows-installer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Project Explorer中选中blinky右键Add Files 添加

谢谢, 不添加cc3200.ccxml 编译BIN 文件貌似没有问题, 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下载的SDK安装程序的文件名是这个吗?CC3200SDK-1.2.0-windows-installer

不是啊,是CC3200_Simplelink_Provisioning_Addon-1.0.0.0-windows-installer。之前下了一个CC3100_CC3200_ServicePack-1.0.1.6-2.6.0.5-windows-installer,安装之后里面只有bin文件。点进去你给的链接一共三个选项啊,第一个就是addon-1.0.0.0的那个,后两个是servicePack的那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下载的SDK安装程序的文件名是这个吗?CC3200SDK-1.2.0-windows-installer

哦,我下错了应该是,找到你说的那个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不添加cc3200.ccxml 编译BIN 文件貌似没有问题, 是吧

这个文件对编译没有影响,是用来配置下载工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我下错了应该是,找到你说的那个 了

网友:
我也想弄一个来玩玩。

网友D:
楼主,前面都可以了,后面下载不行呢,板子默认没动它,上面跳帽需要跳哪里吗

网友A:
是知道, 买来的CC3200开发板里下载的是哪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知道, 买来的CC3200开发板里下载的是哪个程序?

找到答案了:  出厂程序是out of box

C:\TI\CC3200SDK_1.2.0\cc3200-sdk\example\out_of_box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前面都可以了,后面下载不行呢,板子默认没动它,上面跳帽需要跳哪里吗

貌似要复位一下,你按下复位键

网友E:
为什么我的Dubeg的时候显示错误:An attempt to connect to the XDS110 failed.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的Dubeg的时候显示错误:An attempt to connect to the XDS110 failed.

你的调试器配置不对。应该用将SDK目录下tools-->CC3200.ccxm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