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202L 测试湿度,stm32

楼主:
请大家指正
uint8_t en_tnSRHCharge = 0;
uint8_t cnt_charge = 0;
uint16_t tn_discharge = 0;//s
uint32_t tn_charge  = 0;
uint16_t tn_srhwait = 0;
float res_hr;
uint32_t time_high = 0;
uint32_t time_test = 0;
//uint32_t com_res = 0;
uint32_t tn_refcharge = 0;
uint32_t tn_hrcharge = 0;
void  Humidity_tntest(void)
{
        //放电
        Set_SRH_Charge(0);
        Set_SRH_R_Charge(0);
        Set_SRH_IOtest(0);//output

        GPIO_ResetBits(SRH_Charge);//
        GPIO_ResetBits(SRH_R_Charge);//
        Set_SRH_IOtest(0);//output
        GPIO_ResetBits(SRH_IOtest);
        tn_discharge = 40;//延时10ms
        while(tn_discharge);

        //标准电阻充电
        Set_SRH_Charge(1);
        Set_SRH_R_Charge(0);
        Set_SRH_IOtest(1);//比较器口
        en_tnSRHCharge = 1; //使能PWM,充电
        GPIO_SetBits(SRH_R_Charge);
        cnt_charge = 0;
        time_high = 0;
        tn_charge = 0;
        TIM_SetCounter(TIM1,0);
        while( !COMP_GetOutputLevel(COMP_Selection_COMP1));

        tn_charge =  TIM_GetCounter(TIM1);

        en_tnSRHCharge = 0;
        tn_refcharge = tn_charge;
        tn_charge = 0;

        //放电
        Set_SRH_Charge(0);
        Set_SRH_R_Charge(0);
        Set_SRH_IOtest(0);//output

        GPIO_ResetBits(SRH_Charge);//
        GPIO_ResetBits(SRH_R_Charge);//
        Set_SRH_IOtest(0);//output
        GPIO_ResetBits(SRH_IOtest);
        tn_discharge = 40;//延时10ms
        while(tn_discharge);

        //hr202l充电
        Set_SRH_Charge(0);
        Set_SRH_R_Charge(1);
        Set_SRH_IOtest(1);//比较器口
        en_tnSRHCharge = 1; //使能PWM,充电
        GPIO_SetBits(SRH_Charge);
        cnt_charge = 0x80;
        time_high = 0;
        tn_charge = 0;
        TIM_SetCounter(TIM1,0);
        while( !COMP_GetOutputLevel(COMP_Selection_COMP1)) ;

        tn_charge =  TIM_GetCounter(TIM1);
        en_tnSRHCharge = 0;
        tn_hrcharge = tn_charge;
        tn_charge = 0;

        //计算电阻,10K电阻
        res_hr = 10 * 1000 * (float)tn_hrcharge / tn_refcharge;
        if(res_hr>99000)
        res_hr = 0.803*res_hr+5.298 ;
        res2humidity(res_hr);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Flag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TIM_ClearFlag(TIM2, TIM_IT_Update);
                if(en_tnSRHCharge)
                {
                        cnt_charge++;
                        if(cnt_charge & 0x80)
                        {
                                if(cnt_charge >= 0x86) //0x84
                                {
                                        GPIO_ResetBits(SRH_Charge);
                                        cnt_charge = 0x80;
                                }
                                else if(cnt_charge >= 0x81)
                                {
                                        GPIO_SetBits(SRH_Charge);
                                }
                        }
                        else
                        {
                                if(cnt_charge == 0x01)
                                {
                                        GPIO_SetBits(SRH_R_Charge);
                                }
                                else if(cnt_charge == 0x06) //4
                                {
                                        GPIO_ResetBits(SRH_R_Charge);
                                        cnt_charge = 0x00;
                                }
                        }
                if(tn_discharge)tn_discharge--;
        }
}

网友:
不描述需求,不描述遇到的问题,不描述现象。让别人毫无根据的去猜测一切?

网友:
只是分享经验,看看你们使用hr202L有其他的方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