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7电平变化中断问题

楼主:
我使用了RB0,RB1, RB2, RB3作为电平变化中断管脚,当RB0按下时,使得继电器1闭合(由RD0控制,继电器1控制交流220v电路的通断),当RB2按下时,使得继电器1断开,当RB2按下时,使得继电器2闭合(由RD1控制,继电器2控制交流220v电路的通断),当RB3按下时,使得继电器2断开.
现在的问题是:当RB0和RB2按下时,大约50%的概率不能使得继电器1、2闭合,程序是否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谢谢大家!

我的程序如下: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System_Init(void)
{
    OSCCON = 0b01101000;            //内部4MHz,不使能4xPLL
    OSCTUNE= 0b00000000;            //出厂校准
    //  PORTA用于读取端口的电平
    TRISA  = 0b00111111;            //RA0-RA5输入、RA6-RA7输出
    ANSELA = 0b00000000;            //RA0-RA7均为数字I/O
      LATA   = 0x00;                    //用于向端口写数据

    TRISB  = 0b00011111;            //RB0-RB4输入,RB5-RB7输出
    ANSELB = 0b00000000;            //RB0-RB7均为数字I/O
      LATB   = 0x00;                    //用于向端口写数据
    WPUB   = 0b00000000;            //无上拉
    IOCBN  = 0b00001111;            //检测RB0-RB3下降沿,会产生中断

    TRISC  = 0b00000000;            //RC0-RC7输出
    LATC   = 0x00;                    //用于向端口写数据

    TRISD  = 0b00111100;            //RD0-RD1输出,RD2-RD5输入,RD6-RD7输出
    ANSELD = 0b00000000;            //RD0-RD7均为数字I/O
    LATD   = 0x00;                    //用于向端口写数据

    TRISE  = 0b00000000;            //RE0-RE2输出
    ANSELE = 0b00000000;            //RE0-RE2均为数字I/O
    WPUE   = 0b00000000;            //无上拉
    LATE   = 0x00;                    //用于向端口写数据
}

//*******************************************************************//
//                             中断程序部分
//*******************************************************************//
void interrupt portb_int(void)
{
    if(IOCIE && IOCIF && IOCBF0)
    {
        RB0;
        IOCBF0 = 0;            //清中断标志位
        RD0 = 0;            //继电器1断电
        RD1 = 0;            //继电器2断电
        IOCBF0_FLAG = 1;    //设置标志
    }
    else if(IOCIE && IOCIF && IOCBF1)
    {
        RB1;
        IOCBF1 = 0;            //清中断标志位
        RD1 = 0;            //继电器2断电
        RD0 = 1;            //继电器1上电
        IOCBF1_FLAG = 1;    //设置标志
    }
    else if(IOCIE && IOCIF && IOCBF2)
    {
        RB2;
        IOCBF2 = 0;            //清中断标志位
        RD1 = 0;            //继电器2断电
        RD0 = 0;            //继电器1断电
        IOCBF2_FLAG = 1;    //设置标志
    }
    else if(IOCIE && IOCIF && IOCBF3)
    {
        RB3;
        IOCBF3 = 0;            //清中断标志位
        RD0 = 0;            //继电器1断电
        RD1 = 1;            //继电器2上电
        IOCBF3_FLAG = 1;    //设置标志
    }
}

//*******************************************************************//
//                             主程序部分
//*******************************************************************//

void main(void)
{
    __delay_ms(100);
    System_Init();          //系统初始化
    IOCIE = 1;                //电平变化中断使能
    GIE = 1;                //总中断允许

    IOCBF0 = 0;
    IOCBF1 = 0;
    IOCBF2 = 0;
    IOCBF3 = 0;
    IOCBF4 = 0;

    while(1)
    {
        if(RA1 == 0)//手动模式
        {

            if(IOCBF0_FLAG == 1)
            {
                RD0 = 0;//继电器1断电
                RD1 = 0;//继电器2断电
                IOCBF0_FLAG = 0;

            }
            else if(IOCBF1_FLAG == 1)
            {
                RD1 = 0;//继电器2断电
                RD0 = 1;//继电器1上电
                IOCBF1_FLAG = 0;

            }
            else if(IOCBF2_FLAG == 1)
            {
                RD1 = 0;//继电器2断电
                RD0 = 0;//继电器1断电
                IOCBF2_FLAG = 0;

            }
            else if(IOCBF3_FLAG == 1)
            {
                RD0 = 0;//继电器1断电
                RD1 = 1;//继电器2上电
                IOCBF3_FLAG = 0;

            }
        }
    }
}

网友A:
首先保证逻辑清晰合理。两个io控制一个继电器的状态。每次都应该判断两个io是哪种组合。并且要知道上一个状态,再决定是否执行动作。 两个继电器要分开处理。
另外,读按键是要去抖的。不然,很容易误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保证逻辑清晰合理。两个io控制一个继电器的状态。每次都应该判断两个io是哪种组合。并且要知道上一个状 ...

我的程序是两个io控制两个继电器

读按键怎样去抖?中断是单片机自己判断的,在程序的哪里添加去抖程序?

谢谢!

网友A:
用一个变量记录当前状态。得到中断的数据,不要立即执行,延时判断,状态不变,再执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变量记录当前状态。得到中断的数据,不要立即执行,延时判断,状态不变,再执行。

你说的这个得到中断的数据是指什么?去抖是在while(1)里面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得到中断的数据是指什么?去抖是在while(1)里面做吗?

两个方法去抖:
1.软件,在中断作个标志位,在主程序中判断下相应管脚状态并延时
2.硬件,在开关两端并联电容,并在中断程序再增加引脚的电平判断功能.

网友C:
PIC 代理 提供技术支持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C 代理 提供技术支持哟

直接回复问题,帮助网友解决问题,就是最好的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