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LAUNCHPAD 板载什么类型的仿真器?

楼主:
看了CC3200 LAUNCHPAD的说明,也导入了它的例程,但在选择仿真器上发现了疑问,就是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仿真器,在CCS项目中选择哪一个呢?

谢谢大家 !

网友A:
JTAG或者SWD都行,也可以外接仿真器,把中间的四个JTAG跳线帽拔掉,然后外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JTAG或者SWD都行,也可以外接仿真器,把中间的四个JTAG跳线帽拔掉,然后外接

我想说的是,在建立项目时,connection里填什么类型的仿真器,

CCS的下拉没有发现 " FTDI “ 字样

网友:
FTDI是USB转串口的,CC3200就用标准的JTAG,选那个XDS100就行啊

网友:
好多dsp c2000demo板的仿真器就用这个芯片选xds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