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650 STK android APP中MPU-9250数据显示问题

楼主:
CC2650 STK到手的这几天,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就是我的安卓手机下载sensor tag并安装之后,跟板子的CC2650正常连接,Motion Data 处的数据一直不能正常显示,起初怀疑是MPU-9250坏掉了,但有坛友说android 显示不正常但是连接IOS设备后能正常显示,怀疑是Android 的APP问题,但一直没有确定的结论,我自己又没有苹果手机(买不起)能测试,为此这几天,一直邮件联系TI的技术支持,希望能得到解决,可惜技术支持给的方案都没能解决问题,先说说TI的技术支持给的两个尝试方案吧,或许对一些android设备能起作用也说不定。
第一种,技术支持说他那边没有安卓设备测试,但怀疑是FW的问题,让我尝试升级到FW2.0,当我稀里糊涂的找到FW之后,发现我的就是2.0啊,但既然提到了升级,好吧,尝试了一下,但发现我的APP最高只能更新成1.12,根本就没有2.0,尝试下载新的sensortag,最终放弃了,手机上只能搜到2.3的,没办法,我还是尝试了将FW弄成了1.12,结果果然没有改善,降低了FW的版本倒是容易,但想升级回去就不行了(没有2.0的FW)
第二种,因为后来我发现,给CC2650 STK的电池拔下来重插,然后迅速用APP 重新连接,能在一段时间内Motion Data处有数据显示,但很快就停止显示了,遂反应给TI的技术支持,据此,技术支持告诉我应该是电源的问题,让我尝试将纽扣电池拿掉,换成电源供电,我又把别的电路板上的3.3的电源引导CC2650 STK上,发现还是没起作用
咋办呢?我都不想在给技术支持发邮件了,拿着板子无奈的我不知怎么手欠在Motion Data处点了一下,界面居然变了,有一个sensor period的滑动条,默认是1000ms,无聊的我把滑动条滑到了最左边(100ms),经过几次尝试,终于Motion Data处的数据能连续显示了,当然还是有时间上的限制,首先把电池拔掉重插,然后迅速连接APP,此时正常的话Motion Data处会有数据显示,然后迅速点击Motion Data区域,变成滑动条界面后,将滑动条滑到最左边(100ms)然后点击会返回显示数据状态,此时数据应该就能正常连续的显示了,我不知道这个无意的发现是不是具有通用性,如果遇到类似显示问题的坛友可以尝试一下,无论如何,我终于确定我的CC2650 STK硬件是没问题的了,还是挺激动的,毕竟困扰了我好几天了,接下来研究怎么调试CC2650,估计又要被虐了

网友A:
谁知道还有15美元的仿真器,早知道一起买了…………

网友B:
希望LZ早日找到解决方法,我等也能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知道还有15美元的仿真器,早知道一起买了…………

我也是,买之前没做足功课,也没买调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LZ早日找到解决方法,我等也能少走弯路…………

我也是刚接触CC2650,也是一头雾水,只能慢慢鼓捣了,反正没有时间限制的压力

网友:
同没找到2.0fw

网友:
也没买调试器

网友:
已经有网友成功用J-LINK调试了,可以参考版块的帖子试试

网友:
Android 的APP是有些BUG,触摸开关没用,旁边空白处点一下就打开了。
还以为我手机有问题。
我的手机Android还打不到V4.4版本以上,借别人华为P6连接的。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peid%26typeid%3D150
我这里有一个从TI技术支持拿到的3.0的安卓APP,但是要需要安卓5.0以上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