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几款移动电源充电芯片。

楼主:
现在有一个设计需要一款移动电源充放电芯片,要求改芯片模块给手机之类的移动设备充电时候可达1.5A以上的输出电流,转换率尽可能的高,最低不低于80%,求各位大神推荐几款这样的充放电芯片,最好有外围电路图。谢谢大家!

网友A:
移动电源充电的国产的就可以
A6100可以到2A
还要一家国产的CH8813

参考资料可以到他们官网索取

网友B:
国内的移动电源质量不敢恭维,想要安全好用的,还是准备自己攒个磷酸铁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电源充电的国产的就可以
A6100可以到2A
还要一家国产的CH8813

参考资料可以到他们官网索取

好的,谢谢我去官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的移动电源质量不敢恭维,想要安全好用的,还是准备自己攒个磷酸铁锂的……

我也是这样觉得,需要充电快点,就是不知道那些芯片好用点

网友C:
你现在是要硬件方面还是软件方面的?

网友:
可以加我QQ603824866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是要硬件方面还是软件方面的?

硬件软件的都行,现在是想自己做一个这样的移动电源,主要是转换效率高点,输出电流大点,安全可靠(毕竟自己用安全第一),最好和市面上高端点的移动电源功能差不多

网友:
移动电源 双向 快充方案  加我   Q  39423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