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芯片规格书有个地方求指教

楼主:
最近在看一个程序,程序一开始是初始化SCON_1的值为SCON_1=0xC0,也就是说SCON_1=1100 0000       在芯片规格书上的介绍是这么写的,看下图,在bit7位里面有两个定义,我应该选哪里个?bit6位的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bit7 的意义是根据SMOD0是否为1来定的

网友B:
BIT7的功能是由SMOD_1决定的
BIT7和BIT6决定了串口的模式
SCON_1=1100 0000表示它使用了模式3(9-bit UART   vari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t7 的意义是根据SMOD0是否为1来定的

但是程序中并未定义SMOD0的值,那怎么知道是不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T7的功能是由SMOD_1决定的
BIT7和BIT6决定了串口的模式
SCON_1=1100 0000表示它使用了模式3(9-bit UAR ...

程序中并未定义SMOD_1的值,那怎么看是哪一个模式?

网友:
未定义那就看寄存器的默认值啊,C0h

网友:
这个地方的C0h说的是这个寄存器的地址吧。另外,楼主需要对这8个位编码。再借助郭天祥的书籍,我记得有pdf版本的。您下载下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