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BV10_STM32L476版的新固件

楼主:
更新了STM32L476RG版的PYBV10固件,可以支持macroSD卡了。

固件下载

网友A:
python刚接触,运行在A9上。A9跑的Ubuntu。想知道这个芯片上是怎么运行python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ython刚接触,运行在A9上。A9跑的Ubuntu。想知道这个芯片上是怎么运 ...

下载固件到芯片后,就可以解释执行python程序。用python编程,可以不管底层API,简单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