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代码中的这个用法是什么意思

楼主:
各位大神大家好,目前在阅读代码时,发现有这么一个用法【f->keep_last = !!keep_last;】这个【!!】是个什么意思?这么用有什么好处呢?
static int frame_queue_init(FrameQueue *f, PacketQueue *pktq, int max_size, int keep_last)
{
    int i;
    memset(f, 0, sizeof(FrameQueue));
    if (!(f->mutex = SDL_CreateMutex())) {
        av_log(NULL, AV_LOG_FATAL, "SDL_CreateMutex(): %s\n", SDL_GetError());
        return AVERROR(ENOMEM);
    }
    if (!(f->cond = SDL_CreateCond())) {
        av_log(NULL, AV_LOG_FATAL, "SDL_CreateCond(): %s\n", SDL_GetError());
        return AVERROR(ENOMEM);
    }
    f->pktq = pktq;
    f->max_size = FFMIN(max_size, FRAME_QUEUE_SIZE);
    f->keep_last = !!keep_last;
    for (i = 0; i < f->max_size; i++)
        if (!(f->queue[i].frame = av_frame_alloc()))
            return AVERROR(ENOMEM);
    return 0;
}

网友A:
这就是一个整型转布尔型的操作,把一个整型数转成0或者1.

网友B:
两个!是为了把非0值转换成1,而0值还是0

举个例子:

  !在以中叫“取非”运算符,属于逻辑算符,后面只有两种状态,“真”和“假”。“真”被!一下就成了“假”,而“假”被!一下就成了“真”。C又规定非0为“真”,0为“假”。

那个一个数 num 原本等于 78(可以为任意非0值),!num=0,那么!!num=!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是为了把非0值转换成1,而0值还是0

举个例子:

  !在以中叫“取非”运算符,属于 ...

嗯嗯,懂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个整型转布尔型的操作,把一个整型数转成0或者1.

嗯嗯,明白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