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算不算对电流采样标幺化?

楼主:
Ifb = ((AdcResult.ADCRESULT1<<12) - _IQ(0.5))<<1;                //电流采样值为 (-0.5~0.5)*2 变为 -1~+1

网友:
标幺化?不懂啥意思。

语句中有对ADC数据的读取,如果是在两次ADC转换之间的读取,将是正确的。

另外建议,作为C语言,这个写法没有任何不正确。
但对不同的编译器,写法越复杂,得出的汇编语句也越多,不利于提高速度。楼主可以自己对照一下编译结果,看看不同的写法与编译结果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幺化?不懂啥意思。

语句中有对ADC数据的读取,如果是在两次ADC转换之单的读取,将是正确的。

另外 ...

您的意思是这样写语法上没错,但不能算是标幺化

网友:
“ 标幺化 ” 还不太理解,

式中,左移是为了小数点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标幺化 ” 还不太理解,

式中,左移是为了小数点对齐,

Ifb = (AdcResult.ADCRESULT1<<13) - _IQ(1);
这样运算是不是会快一点

您所认为的标幺化是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