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有用过STM32F103C8T6 的485接口用adm3485芯片的。

楼主:
求个电路图,adm3485是半双工的,我自己的电路图不知道怎么回事不通。请高手看看 ,有没有朋友用过这样的芯片来来做stm32f103c8t6的485口的啊

网友:
你要单向通讯? DI 怎么是接地的?

网友:
电路设计错了,DI接发送

网友:
特别需要留意图中 左边一排的引脚的接法,这个datasheet中应该有示例的吧。就如楼上说的DI是接地么,对么?这个好好看看datasheet哦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这个电路是一个开发板的电路 我照抄的,后来貌似通了,好像是这个是单向向的,

网友:
原理没错,这个就是半双工的,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
看不懂发送端为什么接三极管?隔离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利用后面的上拉和下拉电阻,实现的,不存在高阻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利用后面的上拉和下拉电阻,实现的,不存在高阻态

嗯后来 好了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原理图

网友:
我也想看看原理图长什么样